[問題求助] 大同 v22ECBF白屏求教!

楼主(2011-09-28):
大同 v22ECBF與FXX牌的內所有機板都相同!
原電源待機無法動作,後拆開有明顯故障在電源板(背光板也做在一起的).
多處電容器爆開~原以為是輕輪的~
處理完後[原電源待機無法動作]→[電源開啟後就白屏無其他動作了]!
液晶我是新手,求教各位大哥該如何繼續阿?

网友:
朋友 發圖來看看  有圖有真像~~~~

网友:
]→[電源開啟後就白屏無其他動作了]!
是否有聲音

楼主:
喇叭沒聲音啊~
維修口訣一看再看無頭緒~

借用版上大哥的>> [LCD] 液晶電視機維修口訣:

•液晶維修並不難,工作原理記心間。
•電壓來自電源板,亮度來自背光板。
•信號處理是主板,顯示分配控制板。
•5v供電最勤勞,遙控關機不間斷。
•12v供給機芯板,中放功放向他看。
•24v送到背光板,無他螢幕缺光源。
•機芯板子是領導,開關信號向他要。
•電源模組背光板,高電頻開機低電頻關。
•PWM脈衝很重要,少了他亮度提不高。
•LVDS線很重要,變質鬆動有干擾。
•液晶電視不普通,程式經常鬧罷工。
•三天兩頭發神經,需要重定來擺平。
•液晶螢幕很脆弱,維修要細心的工作。
•平板維修費用高,學好技術很勤勞。
•賺錢固然很重要,安全二字記心牢。

网友:
T-CON 保險絲 檢查一下..

楼主(2011-11-07):
已解決囉~ad板故障與屏線更換!
謝謝各位。。
在同業朋友那凹了一台FUJIMARU牌FJ-L22A4來殺肉的。
但沒重燒MCU編程,所以開機畫面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