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48A 白屏求救 (算完修)

楼主(2011-09-28):
這一台的狀況是白屏,已更換PI和AD上的電解電容,
後來查到AD上有一貼片電容(C41)短路,導致無電壓輸出至T-CON,
想問一下各位前輩這個貼片電容我可以不用,直接導通嗎?
還是一定要用電容...應該可以用電解電容替代吧???
不曉得有沒有前輩手上剛好有這一台,因為我不曉得他的容值是多少?
麻煩各位前輩了!!!

Ps.在請教個問題,此電容短路是否代表有其他零件也故障呢?
    已確定PI上供AD的電容已故障更換

CMV 948A

AD版

已取下的短路貼片電容(C41)

网友A:
那個貼片電容可以不裝,前面有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貼片電容可以不裝,前面有例子

原來可以不用裝...
在請教一下C66也可以不用裝嗎?

剛又量一下,發現C66好像也短路,R68 R67量不到阻值
我需要把方向轉到Q3(N5Zp)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可以不用裝...
在請教一下C66也可以不用裝嗎?

這邊有個測試點.測量看看有沒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邊有個測試點.測量看看有沒有5V.

測試點:4.97V
C33:4.97V
C31:4.97V
C66:1.60V
R67:4.97V(上)   3.92V(下)
R69:4.97V(上)   4.97V(下)
R96:1.60V(左右)
Q3:4.97V(右上)  3.92V(右下)  4.93V(左)
Q4:1.61V(左上)  0V(左下)  3.98V(右)

這是我量出來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點:4.97V
C33:4.97V
C31:4.97V

如果上機還是白屏,就得要檢查T-CON電路上的保險絲,以及DC TO DC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點:4.97V
C33:4.97V
C31:4.97V

那AD就有送屏電壓過去.如Suneku大所言.往T-CON追查.

楼主:
剛上機送電測試,發現已經有畫面跑出來了!!
原來只有那個電容在做怪!我多慮了...哈~
不過畫面偏黃...算了~先燒機測試看看會不會在白屏

感謝suneku大與gkjnn大的指點!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顏色不對可能要調一下OSD!

网友:
畫面偏黃osd顏色正常的話,可以進入工程模式中將EEPROM INIT就會恢復正常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今早在測試一次,確定白屏已經處理掉了!
至於畫面偏黃的部份也已照westkimi大和狼大的指示調過OSD和進工模執行EEPROM INIT,
不過狀況還是一樣偏黃,就...先這樣了   ,
因為亮線還蠻嚴重的...
這樣 面板異常 和 EEPROM異常 哪個可能性比較大...

糗了~發完才發現OSD看起顏色很正常...那應該就是EEPROM異常了...
沒的換~只好先這樣...

有畫面了~但是偏黃...

亮線很嚴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今早在測試一次,確定白屏已經處理掉了!
至於畫面偏黃的部份也已照westkimi大和狼大的指示 ...

面板左邊及右邊都有亮線,面板 NG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左邊及右邊都有亮線,面板 NG 了 !

嗯~亮線聽USER說是原本就有,只是他是要拿來當監視系統螢幕用,

所以亮線不影響,重點是可以看就好...

至於色偏...已經有盡量調到比較正常的顏色,就先這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亮線聽USER說是原本就有,只是他是要拿來當監視系統螢幕用,

所以亮線不影響,重點是可以看就好...

屏線清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線清潔看看.

gkjnn大可是點出了一條明路,我都忘了屏線異常或沒裝好也有可能發生色偏...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螢幕已組裝準備送回USER端了~

而且我明天開始休假所以也沒法再回公司拆機器,(小王子快出生了,所以要陪老婆大人...)

只好先記錄下來,以後有遇到類似的狀況在朝屏線排除,

感謝gkjnn大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