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音響觸控面板零件詢問

楼主(2011-09-28):
同事拿一台7吋汽車音響面板來問這塊機板的零件,情況是正常使用中,突然有異味,面板背燈熄滅,但是隱約還看得到面板程式文字,勉強還能觸控關機。拿來時已經是拆下的機板,如圖:

請問這個零件 IOR P724H 是否有人知道是哪種規格,我看上面的方型線圈好像也有過熱的情形。汽車音響有人修過嗎?

IOR P724H

IOR P724H

IOR P724H -3

IOR P724H -3

IOR P724H -2

IOR P724H -2

U4 1509-50  PWM DC/DC Conventer 第三腳接一顆0歐電阻也有過熱變形

网友A:
這顆應該是 IR的產品,但P724H似乎不是它的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應該是 IR的產品,但P724H似乎不是它的型號,.

回Ricky 大,對啊,我就是一直都沒找到P724H的資料,看來還需要努力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Ricky 大,對啊,我就是一直都沒找到P724H的資料,看來還需要努力找找。

如果它的型號在第三排.那個地方又燒毀了.不樂觀.
看看是否有人有相同的機型可以借看一下.

网友B:
以線路來分析這顆SSOP 5.6.7.8腳
5.6.腳同一輸出往上延伸到達變壓器應該是D1
7.8.腳也是同一腳輸出到變壓器應該是D2
而2.4腳都串了一個電阻推斷應該是2=G1 4=G2
而1.3腳看不清楚應是S1跟S2
你可以找高壓版上頭的4606晶體代用

還有變壓器旁有跳火的情況變壓器可能也不保了

這組電路主要是在點亮面板背光冷光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線路來分析這顆SSOP 5.6.7.8腳
5.6.腳同一輸出往上延伸到達變壓器應該是D1
7.8.腳也是同一腳輸出到變壓器 ...

回 jamyeh65 大,

如您所說明,我同事曾提過,故障時隱約可看到螢幕文字,他說好像背光不見了,看來是這樣沒錯了。
那顆變壓器也有一些霧霧過熱的情形,應該也是差不多,因為這塊板同事在我找不到答案,我後來建議他送去給汽車音響店處裡看看。
jamyeh65 大,若是這樣的故障,這些零件含線圈好尋求嗎?若您方便能否指引一點方向,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jamyeh65 大,

如您所說明,我同事曾提過,故障時隱約可看到螢幕文字,他說好像背光不見了,看來是這 ...

建議還是送專門修理汽車音響的店家修理,
如果真的想要自己修的話,最保險的方法去電子材料行買冷光片啟動器來拆變壓器
高壓可能會比較適合。冷光片記得要量看看有沒有壞
http://www.jin-hua.com.tw/c1_product.asp?id=15339
液晶螢幕高壓版變壓器可能也能用我不敢保證,找筆電或是15吋以下高壓板來拆

楼主:
原則上還是請他交給原汽車音響維修業者處理,有些零件的取得不容易,不過經 jamyeh65 大的指點之後,我根據這顆SSF4606的相關資料找到一些 IR晶片的接近型號,如:IRF9952 IRF73072 等等,而之前提的 724H應該是指 製造年及週數,又剛好型號部位已燒溶,所以看不出型號。
在此感謝 jamyeh65 大費心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