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熱棉有在零售的嗎

楼主(2011-09-28):
要 DIY 改裝大同烤箱作 SMD, 要包隔熱棉在外面, 請問有人知道哪裡可買到.

隔熱棉就是中央空調的冷熱管路和風槽外面包的那種, 表皮是銀色的.

网友A:
冷凍空調材料行吧

我只用過保溫棉(沒有銀色的那一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凍空調材料行吧

我只用過保溫棉(沒有銀色的那一層)

喔...你好啊..
那請問你通過的那種, 噴火槍可以把他燒起來嗎

网友B:
@@"為什麼要包??烤箱內就有了不是嗎?

网友C:
裡面是黃色的玻璃纖維,表面有一層銀色鍚箔那種嗎??
是的話,我有。新竹或楊梅自取250。
(這東西不好寄。高好像就有150公分,體積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你好啊..
那請問你通過的那種, 噴火槍可以把他燒起來嗎

我沒試過用噴火槍燒燒看說,可能會變黑吧,也可能會燒起來
但乾燒應該沒問題,耐溫 ok,可能不耐燒

但這種棉我都是用在 +200℃的保溫,沒問題

散裝的用在 300℃,我沒拿上面那種用在這個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要包??烤箱內就有了不是嗎?

類似的這種, 大同烤箱TMO-V30A, 拆過來看, 好像隔熱沒有

http://tcpc.tatung.com/product_d ... p;lid=57&sn=28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裡面是黃色的玻璃纖維,表面有一層銀色鍚箔那種嗎??
是的話,我有。新竹或楊梅自取250。
(這東西不好寄 ...

這樣啊....真的比較麻煩,,,,

网友(2011-12-08):
你可以去裝潢材料行買,輕隔間施工就會用到隔熱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