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7-ADJ

楼主(2011-09-28):
前陣子就有想製作DC12V 升 DC150V的電路,雄大有送我一顆2577,忙到現在才開始做...
用以下電路,2577控制電壓的兩顆電阻要怎麼計算?
圖中輸出的兩顆二極體用蕭特基或快速二極體就行了?

网友:
VOUT=1.23 x (1 + R1 / R2)

資料手冊有寫,計算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問題是蕭特基二極體有耐壓這麼高的嗎?用快速二極體就可以了,快速二極體順向壓降相對於150V應該幾乎可以忽略,若是3.3V輸出,那二極體壓降比例就很大了。

12V升150V作何用途?用來驅動NIXIE數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蕭特基二極體有耐壓這麼高的嗎?用快速二極體就可以了,快速二極體順向壓降相對於150V應該幾乎可以忽 ...

也對,用來推真空管前級用的,所以電流需求大概只要2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蕭特基二極體有耐壓這麼高的嗎?用快速二極體就可以了,快速二極體順向壓降相對於150V應該幾乎可以忽 ...

那麼工作頻率可不可以調整?規格書上寫52K,更改Ct 與Rt能不能改變頻率呢?
還有2577有TO-263封裝的,內部的功率晶體也是3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麼工作頻率可不可以調整?規格書上寫52K,更改Ct 與Rt能不能改變頻率呢?
還有2577有TO-263封裝的,內 ...

工作頻率是內定的,無法更改
3A是輸入最大電流

楼主:
DC12V轉DC150V之電路已經完成,先用2577升180V再利用一支穩壓管降到150V,電流為7.5mA,效率約在85~90%左右(輸入12V 0.12A,輸出180V 7.5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頻率是內定的,無法更改
3A是輸入最大電流

那麼更改那兩個元件Ct Rt會怎樣

楼主:
雄大我問一下你2577在哪裡買的?台北祥X電子一顆竟然260....不敢買....網路上TO-220的一顆大概一百多,263的40元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大我問一下你2577在哪裡買的?台北祥X電子一顆竟然260....不敢買....網路上TO-220的一顆大概一百多,263 ...

Pin 1 上的 RC  CC  是頻率補償用的
請參考完整datd

如果LM2577T-ADJ太貴的話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256288296
可以考慮LM2577S-ADJ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036036881

只能說,當時的我是買到賺到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雄大我問一下你2577在哪裡買的?台北祥X電子一顆竟然260....不敢買....網路上TO-220的一顆大概一百多,263 ...

當初的賣家也都缺貨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03096064147#q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初的賣家也都缺貨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03096064147#qna

哇!25真的很便宜..你那兒還有幾顆?!跟您用30買幾顆好嗎??
2577好像不常見,不過對岸淘寶應該可以找到一堆,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