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不能打槍的液晶螢幕腳架維修

楼主(2011-09-28):
這台Optiquest Q7是Viewsonic的"副廠牌",當時給我這台螢幕的朋友就沒有附腳座,在使用上非常不方便,前幾天我在gkjnn的網拍看到他有在賣一個液晶螢幕外殼(包含腳架),我看完後發現這個腳架應該可以用在我的這台Q7。

哈!我又多一台螢幕可以用了!
這篇維修實例真的很爛,不過說好的喔!不能打槍。

网友:
碰 碰 碰  對不起槍支走火n_047|

网友:
仔細看,這兩張圖的感覺很相似。看那眼睛、嘴巴、槍還有姿勢,真兩有趣的圖。

楼主:
4顆螺絲的維修實例果然被打槍了........!

网友A:
不開槍  我送張圖 加點菜色

VESA MOUNT

VESA MOUNT

  LCD MONITOR/ TV 的使用手冊 應該都有,
VESA MOUNT 四根螺絲位置  正四邊形彼此距離100mm。
這是DISPLAY 界 超極藏鏡人組織 VESA  置定的標準。
只要製造商依此標準設計,即可彈性換替不同業者的壁掛/托座/腳架。

(VESA MOUNT 甚至滲透到其他可壁掛產品標準設計,如 WL-ROUTER等 )

只是要小心2點    腳架高度/螺絲長度

腳架高度: 過高腳架 使用人脖子酸

螺絲長度,  雖然VESA MOUNT 有建議(不是定義)
(原意大概:  4mm X 0.7 mm pitch X 6mm long, UNLESS the Mfgr  )
(中譯大概: M4 螺絲 X 長度 6mm ; 0.7 mm pitch 是說螺絲穿出至少要0.7mm,   除非製造商另有規定。)

因為各家製造商產品內部保留空間有限,    螺絲長度自行規定,
    要小心避免螺絲穿出碰觸PCB零件。
這也是製造商一定會隨產品附上VESA MOUNT 自家適用螺絲,  避免爭議。
(再有碰觸發生時  就是USER 沒依照製造商規定....)

只是不知收到哪裡去,  自行購買M4螺絲前,  長度必須先估算。
不拆機殼情況下,  我會拿根竹籤測試深度。

网友:
我....學對岸~拍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開槍  我送張圖 加點菜色

偶只想到

有了尺寸

用木板和角才也有可能搞定

网友:
目前的螢幕就是用鎖在VESA孔位的壁掛架掛在牆上

网友:
Wiish大別難過,至少看起來不像移植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