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7300GT 破圖維修

楼主(2011-09-28):
這系列的 ~相信 大家都知道 都是空焊....所以~..就 做吧..
改有鉛的球球...無鉛 沒玩過..所以........
顯卡的 PCB 比較小 比較好做 成功率比較高
主機板 面積大 土砲 就有點難度 成功率 會比較低.

网友:
C大,您倒數第三張圖"成功囉"  嚇到我了

想說,不是更花嘛?

後來才想到是擷取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請教大大:
如何判定是gpu or 記憶體的問題呢?

网友:
晶片回焊時顯示卡上的腳位要上助焊劑嗎?

网友:
可愛大原來喜歡用(幹)字拔零件.
偶比較喜歡用(搞)字拔零件n_008|

网友:
請問大大:
7300gt的鋼網,可和那些晶片的鋼網共用?

楼主:
我是用 萬用的0.6 ~               所以不太知道7300 還可以用在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