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鋰電池有無簡易辦法可量得電容量?

楼主(2011-09-28):
查網路商用電容量儀是用小電流交流充放得知電容量,但一般民眾花數千上萬買一台不符經濟成本。我想過數個方法:
1、定電流充1分,量得電壓變化,然後查表推電容量,請問可行嗎?
2、接個水泥電阻,用三用電錶計算內電阻,但我不知內阻跟電容量有否相關性,且不是每個廠牌每個型號都有不同內阻?
3、假如上2個方法都不行,那有無簡易方法可得知電容量?

网友:
我有一本全華圖書出版的《電池活用手冊》舊書,您可利用 Goolge 搜尋一下相關資訊,露天拍賣有人賣二手$170元,參考看看。:)

网友:
多年前做過是用定電流的方式,
uP 有沒用查表? 忘記了

网友A:
這標題很有趣,分不清是要測量18650鋰電池的"電容量"或是某電容器的"電容量"?

网友:
我想他應該是要量18650電池容量

网友B:
哈哈!原來是要測量電池的容量。有一個便宜的方法:買 「M8 電子負載」套件,自己做一個。

好久以前.......好久....好久了......曾經建議有心人出來辦個 M8 電子負載套件的團購.....還在等待中。

幾天前好像又出了一個最新版本「雙輸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標題很有趣,分不清是要測量18650鋰電池的"電容量"或是某電容器的"電容量"? ...

如果撇開標題,只看文章內容,可能有許多人會覺得是在講電容的電容量,但也存有某種怪怪的感覺.

今早三更半夜,可能反應較遲鈍,又老眼昏花,雖然看標題時,有看到"電池",但也只有看沒有到,等看到內容,已忘了標題的事.

雖然有瞄到你提到--電池活用手冊,但是也沒有特別在意,也只是覺得怪怪的而已.

下午再看了一下,怎麼大家都在談"電池的電量",而不是電容的電容量,哇哩咧,怎麼差那麼多.

講電池電容量,雖然不能算錯,但因為電容量一般指的是電容,尤其只講電容量時,更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 電池電容量,在專詞專用的情形下,在電子的講法,或許以電池電量或者電池容量,較不易讓人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原來是要測量電池的容量。有一個便宜的方法:買 「M8 電子負載」套件,自己做一個。

好久以前...... ...

m8偶也再等

网友C:
記得狼大和偶都有向 Minyau 大買的那款 2600R 具有測量電池容量的功能,
改天有空可以來試試看,看如何量測,同時順便檢測一下電池性能。

网友:
IEC 標準規定鎳鎘和鎳氫電池
在20+_ 5c 環境下,以0.1C 充電16 小時後以0.2C 放電至1.0V 時所放出的電量爲電池的額定容量,
以C5 表示而對於鋰離子電池,則規定在常溫,恒流(1C)恒壓(4.2V)控制的充電條件下,
充電3 h 再以0.2C 放電至2.75V 時,所放出的電量爲其額定容量電池容量,
電池容量的單位有Ah,mAh(1Ah=1000mAh)

簡單說,恆流放電至截止電壓,累積起來就是容量

資料來源 http://www.highcell.com.tw/tw/service.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記得狼大和偶都有向 Minyau 大買的那款 2600R 具有測量電池容量的功能,
改天有空可以來試試看,看如何量測 ...

嚴格來說電子負載是透過測試電池放電能力,來計算出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原來是要測量電池的容量。有一個便宜的方法:買 「M8 電子負載」套件,自己做一個。

好久以前...... ...

請問是否指這一個套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250193378&_u=l38cmb4e5dd

网友:
是啊!9月21日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