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型號KBA P4卓上電腦沒有畫面

楼主(2011-09-28):
主機 CPU 風扇 DVD盤 會著 只是沒顯示 顯示器指示綠燈都不著 只是著橙燈  拆主機看 有很多電解電容鼓脹 6.3V 1800UF 和16V 1800UF  會不會電容不良 導致沒顯示或ATX 其它問題  主板有救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拆出來清理一下吧~~~~主板鼓包的電容得換掉
如果運氣好,換電容就可以輕易解決,萬一嚴重
就得看哪壞掉來修理了..

楼主:
沒顯示 已換電容  開機會著有顯示 跳第一畫面如相 之後跳到第二畫面如相 等約十秒 自動掉電 沒畫面 主機指示燈會著 cpu風扇不動  試重裝xp 放cd 跟住跳進安裝程式 約十幾秒又會掉電 主機指示燈會著  是甚麼事呀 我估應主板壞了 請指點 謝謝

网友:
POWER 有換過嗎? 會爆容有可能 POWER 內有有爆容 , 不然換顆看看 .再不行就要檢查機板的 4 孔 12 V 那邊的 MOS 晶體是否有不良.. 祝你好運馬上查到問題.

网友A:
像奧斯卡一路發大大說的一樣, 拆ATX的電源也看一下吧, 有可能真的連電源內的電容都爆漿了....

有條件的直接換一個她的電源試一下就知道了...

若還是不成, 建議把主板上剩下沒爆的電容也換一換 (重點 CPU, 橋 和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奧斯卡一路發大大說的一樣, 拆ATX的電源也看一下吧, 有可能真的連電源內的電容都爆漿了....

有條件的直 ...

換個atx電源都一樣  但若拆了硬盤 再開機 到這畫面
FOR REALTEK RTL8139(X)/8130/810X PCI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 V2.13(020326)
PXE-E61:MEDIA TEST FAILURE,CHECK CABLE
PXE-MOF:EXITING PXE ROM.
INVALID PARTITION TABLE_
不會掉電沒畫面 只停留在以上畫面  裝了這硬盤 到以上這畫面 十幾秒會掉電沒畫面 是盤有問題 或BIOS設定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個atx電源都一樣  但若拆了硬盤 再開機 到這畫面
FOR REALTEK RTL8139(X)/8130/810X PCI FAST ETH ...

只掛CD-ROM, 用WinPE起動試下, 若可以起動, 那就有可能真的是硬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掛CD-ROM, 用WinPE起動試下, 若可以起動, 那就有可能真的是硬碟的問題...

WINPE那裡可下載呀 可以詳細解釋怎樣做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掛CD-ROM, 用WinPE起動試下, 若可以起動, 那就有可能真的是硬碟的問題...

試用winpe cd 開啟 但不起動 中途又是熄掉 我估不是硬盤壞 而是主板壞 應怎樣做 而是放棄 買塊主板

网友B:
我懷疑PWM電路有故障....內傷了

變成輸出不穩耗電一大就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懷疑PWM電路有故障....內傷了

變成輸出不穩耗電一大就斷電..

放棄了 買個塊  那主板915M1012-GV-6LS2 還有這型號主板找到嗎 有那種主板適合它  915M代表晶体  1012  GV  6LS2是代表甚麼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棄了 買個塊  那主板915M1012-GV-6LS2 還有這型號主板找到嗎 有那種主板適合它  915M代表晶体  10 ...

記憶體如果不是DDR的,就不要眷戀915了。
可以換能跑P4的晶片組就好了。

楼主:
謝謝各位 已解決
原來cpu沒塗散熱膏 導致約一分鐘掉電  為何不塗散膏會這麼快會掉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已解決
原來cpu沒塗散熱膏 導致約一分鐘掉電  為何不塗散膏會這麼快會掉電  ...

因為您主板與散熱器接觸有問題,所以沒抹導熱膏就溫度升高
導致過熱保護(掉電).....

導熱膏起熱傳導用途,使兩者間熱傳導率更高,但不至於沒抹
就掉電這麼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