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飛利浦家電維修服務站-PHILIPS 170B5LCD液晶螢幕白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28):
這台客人自己拆過了.不僅腳架沒有拿來.連後蓋螺絲也沒有.
聽客人說.他是到我網站去.本想照本宣科自己修修看.
結果無效.只好送過來了.
看來他也算是我的粉絲.

我們就來看看這台飛利浦PHILIPS 170B5的狀況吧!
上電白屏.

拆蓋最輕鬆的一次.一拿就開了.

這是電源高壓板.看不出有異狀.

這是驅動板.也是看不出有任何不一樣.

打開T-CON蓋板.就從這裡開始吧!

測量屏電壓.只有1.8V.這明顯驅動不了面板.

把屏線拔除.測量驅動板送往面板的屏電壓.
疑! 有5V.再重覆這兩次動作看看.還是一樣沒錯.
這下應該是有零件故障把電壓拉下了.

為了釐清故障點是在T-CON還是驅動板.
拿出公板做測試.
公板使用法請參考我這篇:
筆記型電腦維修-筆電面板改液晶螢幕暨公板教學(LVDS面板)

有畫面了.這說明T-CON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驅動板.

由於客人晚上就要來拿.所以不再做檢修.
直接從電源高壓板找5V輸出拉線.

直接提供驅動板供給面板驅動電壓.

在測試時發現客人按鍵不太靈敏.
經測量都有漏電現象.

順便來個工商服務.把它全部換掉.
誰叫他是我的粉絲.

裝回試機成功.

就這樣放著熱機.順便等客人來取機.

网友:
恭喜完修,之前遇到上面板就壓降通常是控制面板電源的開關(BJT、MOSFET、達靈頓等)有異常或是板載電源電路異常

网友A:
這種 情況  很多是因為 那個SMD 電感  [外應力裂傷]
裂在本體與本體焊接面 夾心層   不解焊下來是看不到的
  外應力來源    是旁邊固定螺絲   +  PCB  扭曲方向
(SMD 電感  平行於 PCB 較長的這一邊  )

如果原廠SMD電感零件擺設方向 旋轉90' 就能避免
下次G大  不妨直接短路 這個SMD 電感

网友B:
真是高手文一篇!!!

看到這種無私的維修文,一定會更得到客人的信任~~~~~
非高手的人總是佔多數,修不好時也只好乖乖送修!!!(有些維修者看到拆開就不爽,這反而會讓客人下次不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 情況  很多是因為 那個SMD 電感  [外應力裂傷]
裂在本體與本體焊接面 夾心層   不解焊下來是看不到 ...

感謝SIMON1016 指導.這我倒沒想到.只為快速交機.(其實後面還有件等著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高手文一篇!!!

看到這種無私的維修文,一定會更得到客人的信任~~~~~

不敢.痞酷高手更多(樓上就有兩個).
其實這客人後來也陸續送了兩件不知名電子機板來維修.聽說是汽車用.

网友:
恭喜完修 ,  G大,,, 真是維修奇才~~~~~

网友C:
師仔~~~借問一下喔

你通用AD屏排線有沒有針對面板作跳線阿?
還是腳位定義一樣直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師仔~~~借問一下喔

你通用AD屏排線有沒有針對面板作跳線阿?

這是一定要的.已查過面板規格.雙8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一定要的.已查過面板規格.雙8直上.

瞭解........收到!

网友:
恭喜完修 ,真是維修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