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720 每次開機前幾分鐘正常,之後色彩跑掉!

楼主(2011-09-29):
每次開機前幾分鐘正常,之後就如圖二!色彩跑掉!問大大要從哪個方向處理?謝謝!!

网友:
這台的T-CON常出問題.

楼主:
OSD選單顏色正常!不知從何查起~~

网友:
OSD選單顏色正常的話,問題可能出在AD上(可能有因熱而受影響的零件)

楼主:
結果發現畫面偏藍!剛開前幾秒ok但是過一會就偏藍!請問各位大大要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网友:
清一清頻線就可以完修
更換24cxx也是故障原因之一
電源版電壓不足也會是 這各情形
需要一步一步檢修
先用第一步 清理排線吧
進工模可能不會完修喔
拆殼吧 就會完修喔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覆!   24c14小弟已經換過了,只有好一點..正常畫面多幾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