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跑車型光學式滑鼠不動作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29):
買不起跑車.買個滑鼠跑車來過過乾癮也不錯.

誰知.可能沒有按時進廠保養.它卻給我罷工了.一動也不動.也不亮了.

拆開來看看呗!

取出引擎.

由於它是連亮也不亮.我們就判斷它是電瓶沒電了.

這黑.白.紅.綠四條線就是它的電瓶線.

逐一測量它有沒有導通.

結果發現白線和綠線是不會叫的.也就是沒有導通.

打開接口檢視.果然這兩條線斷線了.

對岸產的山寨跑車果然耐用度不夠.

由於它整個線是跟外頭橡膠壓合的.就只能搞破壞.

於是找來一條不用的USB線頭重新做連接.

把引擎裝回車殼.

闔上車蓋.插上電瓶.有電了.

您看它這馬力十足的樣子.怎不讓人心動.

网友:
我有類似的維修經驗,但我是將斷掉的現用烙鐵焊接回去,usb接頭用熱融膠黏合,直接用另外一條好的usb線取代是比較快速的方式.

网友:
帥歐~ 又是一輛好車!

网友A:
跑車灯小小的也沒有[激突]  摸起觸感蘇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車灯小小的也沒有[激突]  摸起觸感蘇糊嗎?

我的停車場.這樣算"突"嗎?

网友B:
上次我的滑鼠也是故障,剪了鍵盤的usb線來換,
修好後,才發現線太粗了,卡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的滑鼠也是故障,剪了鍵盤的usb線來換,
修好後,才發現線太粗了,卡卡的... ...

是啊!我想過了.
您沒有發現我只有USB頭那部份線比較粗(避免常常拔插又斷線)
其餘都保持細線(比較輕巧好移動).

网友:
恭喜Gkjnn大大完修,該不會是家裡的女王跟公主在用,然後說給我跑快一點,然後就壞了!

网友C:
第4張圖只能確定綠線是接地線,其他線標示被檔到不清楚,以下只能亂猜.....
所以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是量白綠線有無導通而不是量紅黑線...
是因為白線是電源線(+5V)而紅黑線是資料線嗎?
是想先確定有無元件短路才這樣量嗎?
呵呵..以上好像是同一個問題n_067|

网友:
這一篇應該移到雷大那一版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4張圖只能確定綠線是接地線,其他線標示被檔到不清楚,以下只能亂猜.....
所以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是量白綠 ...

錯了.看標示不準.黑色線才是地線.
4條線都要量.另每一廠商規格不同.切勿照線材顏色亂接.
測量一是為了確定有沒有斷路.二是為了確認接線位置.
以本例雖然兩線材裡都是黑.白.綠.紅.
但實際卻是:
滑鼠紅接紅
    綠接黑
    白接綠
    黑接白
所以測量是相當重要的.

PS:接線時剛好有客人來.一邊談話一邊接.所以就漏掉了照相.真是抱歉.

网友:
原來如此
感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