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之植球問題?

楼主(2011-09-29):
9/25用了一天的時間學植球,不是掉了幾顆球,就是不上錫。

經請教好奇大大,告訴我一些方法後,9/28植出一個比較像樣的晶片出來,謝謝好奇大。

想請教各位高手,圖片上有些球有歪掉,有些球在相片放大後看起來有點大。這樣會不會影響回焊?

還是我植球過程中有那些要再改進的,也請各位指導,感謝各位!

网友A:
一點點 歪 沒關係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點點 歪 沒關係阿 ..

晶片沒有多亮,有回焊會有問題嗎?

网友B:
像有歪歪的或有差很多的~我都會用筆刷上的殘餘助焊劑點一點錫球再用熱風槍吹一吹

感覺加熱好像有點不夠~成球會霧霧的~但過熱也是會霧霧的!

而且錫球有大小顆~你應該是晶片的PAD有除錫~然後用錫膏植球是吧??

是的話下次不要除錫~把多的錫刷掉就好~讓PAD有點殘錫~再上錫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有歪歪的或有差很多的~我都會用筆刷上的殘餘助焊劑點一點錫球再用熱風槍吹一吹

感覺加熱好像有點不夠~成 ...

晶片的PAD有除錫,但我是用錫球,會不會是晶片PAD的錫沒除乾淨才大小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片的PAD有除錫,但我是用錫球,會不會是晶片PAD的錫沒除乾淨才大小顆?

若用錫球的話應該不會大小顆才對說!
除錫我也都是除乾淨~你的錫球是買兩萬顆的~還是買20萬顆的?
如果是用到劣質的錫球~錫球成球後有的會霧霧的
再練練~把繞圈圈的預熱時間增加!
再用熱風槍近吹~慢慢繞完整圈試試~注意看錫球有霧化後變亮的成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有歪歪的或有差很多的~我都會用筆刷上的殘餘助焊劑點一點錫球再用熱風槍吹一吹

感覺加熱好像有點不夠~成 ...

若要迴焊於PCB,助焊膏是否也是很薄很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要迴焊於PCB,助焊膏是否也是很薄很薄?

對~如果用太厚的話~反而不能幫助錫焊接於PAD上
所以~適量~均勻塗抹~不要太多~這樣就OK
加油~再試試~多練習就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用錫球的話應該不會大小顆才對說!
除錫我也都是除乾淨~你的錫球是買兩萬顆的~還是買20萬顆的?
如果是用 ...

ic995買的,250000顆的!

网友B:
嗯嗯~他們家的東西不會有問題才是!
多練習吧!找到訣竅為先~有問題可以再問XDD

网友C:
人不是機器~~所以會有一點點的誤差~~那是合理的!!
只要確定有焊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不是機器~~所以會有一點點的誤差~~那是合理的!!
只要確定有焊上就可以了!! ...

謝謝大大!! 我會多練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我會多練習

對~~就是多練習!!就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他們家的東西不會有問題才是!
多練習吧!找到訣竅為先~有問題可以再問XDD ...

大大:可否請教,迴焊時,晶片如何對位較好?對pcb的白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可否請教,迴焊時,晶片如何對位較好?對pcb的白線?

對呀~四邊位置對到白線都平均分配就好~一點點小誤差沒關係
但不要差太多~融化有張力~會自己歸位到PAD上
所以...不用真的很準~但平均放好就好~有對好就好!

网友:
錫油可以先上在pcb上
不用多 薄薄的就好
先加熱pcb版(底部)
再大概放上去 (這時就要熱風槍了)
只要不偏太多
都會自動歸位的

网友:
請問好奇大大,鍚球在使用之前,可不可以知道它是良品或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呀~四邊位置對到白線都平均分配就好~一點點小誤差沒關係
但不要差太多~融化有張力~會自己歸位到PAD上

請問大大:7300GT的鋼網,可和那一些晶片共用呢?

网友B:
很多喔!桌機+筆電7300~7400~7600~8400~8600都能用呀!
GT版就大顆的!
GS版就小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喔!桌機+筆電7300~7400~7600~8400~8600都能用呀!
GT版就大顆的!
GS版就小顆的!

那8500gt 和7300gt 不一樣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8500gt 和7300gt 不一樣嗎?

一樣一樣~少說了
我應該要這樣說
nv的7000~8000顯卡~只要是GT卡都是同鋼網
但公板卡及高階卡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樣一樣~少說了
我應該要這樣說
nv的7000~8000顯卡~只要是GT卡都是同鋼網

謝謝好奇大,還有7300gs的準備要拆,它是小晶片,0.6萬用鋼網可用嗎? 因萬用鋼網較晶片大,是貼在鋼網的一角還是貼中間?

楼主:
好奇大:
這是我寫的一些心得,配合黑晶爐的。幫我看一下有那些地下還要注意的,謝謝!

网友D:
手上7300gt跟8600gt不知有人要練習嗎?看起來熱風槍似乎不治本...樓主風大有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7300gt跟8600gt不知有人要練習嗎?看起來熱風槍似乎不治本...樓主風大有空嗎?...

正需要學習!

网友:
謝謝回覆,請收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