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熱水瓶用馬達

楼主(2011-09-29):
如題,請問站上有人在賣嗎?
我想買5個

网友A:
有熱水瓶或馬達的型號嗎?

找類似規格的代用品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熱水瓶或馬達的型號嗎?

找類似規格的代用品會比較快。

這用一般的抽水馬達可不行
因為抽的水是食用的熱水
所以還是得找電熱水瓶專用的才行
只是怕管徑不符

网友:
我有可秀圖比對照、就可幫你要幾粒

网友B:
不一定通用!也不一定能修改使用!
我有一個象印(?)拆下的。可以送你。

剛剛用網路攝影機拍下來,可是無法上傳。
圖片和附件都提示--不支援。
有辦法解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通用!也不一定能修改使用!
我有一個象印(?)拆下的。可以送你。

[剛剛用網路攝影機拍下來,可是無法上傳。
圖片和附件都提示--不支援。
有辦法解決吗?]

1. 檔案類型
用小畫家 開啟檔案  另存新檔 輸入檔名下方  有類型選擇  選擇JPEG

2. 檔案220K~240K以下  解析800*6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通用!也不一定能修改使用!
我有一個象印(?)拆下的。可以送你。

圖片不能超過100K,且最好用JPG格式
如果你用不到我很樂意接手
不過至少讓我出個運費及茶水錢

网友:
多謝Simon大!又學會一招!

TO  Carlos大  別客氣了、PM我地址。

网友C:
請問什麼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什麼牌

大同,虎牌及象印三種
因為我爸及我泰山大人家裡都有不出水的情況
我拆解下來查看了一下
發現按鍵及供電都沒問題
馬達也有轉
但抽水頭的部份有石灰質堆積的情形
清過後出水明顯較為順暢
但抽水頭的葉片有鈣化的情況
現在則是水開了後要準備一個水瓢打水........
另一台則是剛出水還算正常
但三秒後水量漸小,
所以我想清理無法持久
換掉才能解決問題

网友:
去資源回收場找,多的是.我這裡一棵10元;記得帶工具去.

网友:
我的經驗是....

馬達大多是DC8~12V的,重點在於它入水與出水管口方面構造各有不同,
如果是馬達壞替換沒問題,萬一是葉片壞恐怕你不好找到適合匹配的。

對廠商來說它都是馬達+葉片總成替換的,沒有單賣某部份,你恐怕還是得
找原廠商購買......

上面網拍的都是一台1200有找的基本功能款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