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35AP-S /DDR2/ DDR3/ 775開機問題(完修)

楼主(2011-09-29):
有過電,但是約2-3秒會斷電2-3秒又自動開機。
一直不斷的循環,請問各位大大這是什麼問題

CPU:925
記憶體:威剛 DDR3 1333 4G 跟 DDR2 667 512MB (分別測試過了,狀況相同)
顯示卡:華碩 EN210 512M
電源:海韻330W

--------------------------------

honrgg大大答對了,CPU裡面有銅箔短路了,所以才這樣,我用針調整一下就搞定了超軟。

网友:
印象中,南橋有問題會這樣。
先清掉BIOS設定值看看,因為錯誤的組態,可能也會造成不斷開開關關。

网友:
CPU座可能虛焊了....

网友A:
沒辦法現在廠商厲害都剛過保固主板就生天囉~
尤其技嘉最厲害剛過三年一個月升天

因我們公司電腦都很多這樣,不知因為長詩間開機關係嗎?

网友:
整片板都固態電容咧........
DDR2/3不能同時使用喔....!!

先摸摸看有無元器件發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辦法現在廠商厲害都剛過保固主板就生天囉~
尤其技嘉最厲害剛過三年一個月升天

一分錢一分貨,要是你買高級的主機板用上七、八年可能都沒問題。
因為消費者也不願意花大錢買好貨,迫使廠商在消費者的限制下做出還賣得出去的東西。

如果花五、六千買一片用上七、八年的主機板,你覺得會比二、三千用上三、四年划算嗎??
這未必吧!!有不少人覺得剛好可以換新的、規格更好的,何必舊的用七、八年。

對公司而言,選用七、八年的比較好,這樣就不用常常花經費、人力維修,修下來的成本比買高級貨還貴。對個人而言,則相反,剛好可以換新,新的速度更快、規格更好。

長時間開機不一定對機器不好,因為有時壞的是待機電路。這是不開機時在消耗的。

東西不耐用是價格與品質的問題,花不下去就買不到。

网友:
有些P35晶片組的確會開機後2~3秒斷電然後再開機,試看看刷新BIOS有沒有用

楼主:
報告各位大大已經搞定瞜:)
john_avatar的猜測最接近,775的腳座上有兩根銅箔短路了,我稍稍調整一下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辦法現在廠商厲害都剛過保固主板就生天囉~
尤其技嘉最厲害剛過三年一個月升天

其實都是用料的關西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散熱!!

我常常會想小小改裝一下主板,重點就是讓散熱變好,高功率的晶體、晶片、包掛南北橋
請加裝散熱片,壽命大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各位大大已經搞定瞜
john_avatar的猜測最接近,775的腳座上有兩根銅箔短路了,我稍稍調整一下就搞定 ...

銅箔短路? 不太懂...

网友:
樓主應該指的是775座上的兩根針腳短路吧...........

网友:
pin腳吧!!775 cpu touch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