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實是..烏龍一場....

楼主(2011-09-29):
請教各位大大~
最近手上拿到一顆 DELL電源供應器~
所有數值都正常~電容們也都乖乖的沒炸頭~
外觀檢測也沒有明顯損壞~
不知從何下手~~
請有經驗的大大指點一下~^^

&&&&&
都可以正常開機~進系統~
但是無法帶動較吃資源的部分~也會越來越慢~

經過求證還有各位板大的回應~確定那只是PG的異常~
可是 ~~ 還是沒法確定是哪個部份的零件損壞...

网友A:
負載能力下降可以檢查Power Mosfet或蕭特基二級管.

网友B:
請問一下 楓晴慕雪 是怎麼測的,如何知道只剩下 160瓦。

一般 3.3V 及 5V 是併在一起的。

网友C:
反饋光耦查過沒有? 我有一台著通的atx電源也是帶載不行, 只帶主板開機正常, 連HDD和CD-ROM就啟動保護了.... 一直查次級無果... 最後換了它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負載能力下降可以檢查Power Mosfet或蕭特基二級管.

恩恩~~明天就來拆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 楓晴慕雪 是怎麼測的,如何知道只剩下 160瓦。

一般 3.3V 及 5V 是併在一起的。 ...

用POWER測試器~~較新版的~~有掛功率測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饋光耦查過沒有? 我有一台著通的atx電源也是帶載不行, 只帶主板開機正常, 連HDD和CD-ROM就啟動保護了.... ...

今天玩太晚了~~明天來試看看~~感謝 ^^

网友D:
用POWER測試器~~較新版的~~有掛功率測試的~~
( 要 去 哪 兒 買 啊,  多 少 $ $ 一 台 )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POWER測試器~~較新版的~~有掛功率測試的~~

楓大可以介紹您用的是哪一種POWER測試器嗎?一直想買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楓大可以介紹您用的是哪一種POWER測試器嗎?一直想買一台。

X-PRO    的~
POWER SUPPLY TE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OWER測試器~~較新版的~~有掛功率測試的~~
( 要 去 哪 兒 買 啊,  多 少 $ $ 一 台 )                   ...

人家送我的~我也只看到上面的字樣~不知在哪買~XDDD

网友F:
http://www.x-pro.com.tw/pviewitem1.asp?sn=643&area=&cat=
我在網站上只找到這個,並沒有功率測試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x-pro.com.tw/pviewitem1.asp?sn=643&area=&cat=
我在網站上只找到這個,並沒有功率測試的功能 ...

就是他了~~~
你仔細看他的 PG:XXXW~那個就是功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他了~~~
你仔細看他的 PG:XXXW~那個就是功率了~

引用原廠網頁上面就寫
[6、P.G值在100-900ms之間皆為正常值,....]

明明那上面P.G 是測時間的啊?
=======================

[...較吃資源的部分...]
能不能定義一下
如~撥放影片 ~ 遊戲 ~~

=======================

電容外觀正常  不代表沒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他了~~~
你仔細看他的 PG:XXXW~那個就是功率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2633-1-1.html
這個我也有一個
所以我才懷疑為何有功率測試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thread-32633-1-1.html
這個我也有一個
所以我才懷疑為何有功率測試的功能 ...

正在求證給我~並說那是功率的人~ing~

网友:
版大如果看到是PG:xxx,那應該是PG值異常
測試功率需量取電流,這種測試儀器
只有輸入並沒有輸出,所以無法取到負載電流
當然也不可能會顯示輸出功率

网友:
老大...
這我都拆過了.....還附上MCU資料....
http://bbs.pigoo.com/thread-27341-1-1.html
哪來的功率測試啊???

起碼要有台像下面這樣的功率負載儀才測的出功率吧???

下面這台也是功率負載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