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電池電量恢復器.

楼主(2011-09-29):
Subject : 一般電池電量恢復器

做電池的廠商,都說不可充電池,不能拿去充電,這句話包含安全性問題,當然廠商也想加大銷售量.

雖然廠商有這樣說,但是我也有把一般一次性電池,拿去做試驗性充電,1.5V和9V都有,也都能充電,但也因為是試驗性的,怕會出問題,所以並沒有充電充太久,充完後也都可以用,但是感覺沒有原來那麼有力.

現在市面已有公司,開發完成可以把一般電池充電的電池電量恢復器,根據其說法,是壓榨未使用完的化學物質,算是一種環保做法.

不知本網是否有人使用過此產品,或者對於此電池電量恢復器的任何意見,都歡迎來討論.

【TWTM發明特輯】電池電量恢復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H9emimoGIo

网友A:
之前有看到可充鹼性電池的充電器,入手了一個來試,的確是可以恢復一定電量,但可能電池是用過的關係,內阻較大,大電量放電下跟新的有差,只能用在較不耗電的設備上,且漏液的風險變高,有的充兩三次就開始漏液

网友B:
2x年前,"掌上型遊戲機"的水銀電池(LR44)沒電
也是拿去用電瓶的充電機充電(忘記是用幾V充的)
因為遊戲機耗電量相當低
所以每次充電都可以玩好一陣子
也曾經把水銀電池充爆掉過

一次性電池沒電,確實可以用較高的電壓對其充電
不過也只是合臨時應急使用
否則發生意外可是得不償失
新電池都會漏液,更何況是被充過電重複使用的舊電池

一次性電池的設計是沒有"排氣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看到可充鹼性電池的充電器,入手了一個來試,的確是可以恢復一定電量,但可能電池是用過的關係,內阻 ...

如果是買成品,在充電上沒有安全問題,即使只充3次,也是好的.
只是漏液問題,真的很麻煩,我自己有許多的小東西,就常因漏液而使得接點生鏽,而無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x年前,"掌上型遊戲機"的水銀電池(LR44)沒電
也是拿去用電瓶的充電機充電(忘記是用幾V充的)
因為遊戲機耗電 ...

>水銀電池充爆掉過

不知你的爆炸情形如何?

我倒是還沒以水銀電池來充電過,以前充電也是用相同電壓來充.

現在是在想用慢速充電法,小電流再加電壓偵測,自動關閉充電,也許以後再加個時間控制,最後電池部份,再把電池放進去兩個大小不同的牛奶罐來做兩層防護.

网友C:
這個品牌沒用過, 但是 大通 PX 那個 GP-100 一上市就買來試, 記得買了 NT$899, 現在大概賣NT$400.
目的是公司要節省很多無線滑鼠的電池開銷, 但是總實驗用了不到15次, 電池可用時間2-3星期. 因為偶然會遇到漏夜的麻煩, 有的不知不覺間, 好幾個滑鼠被腐蝕到電池片爛掉, 現在還買不到, 沒有修復.

結論是性價比很低, 因為買個新的 LOGITECH 滑鼠, 大概 NT$500, 價格一樣, 但是電池起碼可以用4個月到7個月, 一樣的成本, 確是沒有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品牌沒用過, 但是 大通 PX 那個 GP-100 一上市就買來試, 記得買了 NT$899, 現在大概賣NT$400.
目的是公 ...

以前有買過GP用於可充電電池的,也買了一些600mA,750mA等等的充電電池,有的用了幾次,放著就放到壞了.

想請問一下,你用於滑鼠的電池,無法用可充電式的嗎?

同樣是GP-100,還有不同的價格.
http://www.findprice.com.tw/data ... 9%A8+GP-100&o=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有買過GP用於可充電電池的,也買了一些600mA,750mA等等的充電電池,有的用了幾次,放著就放到壞了.

想 ...

有買過, 都是買最貴的那種, 例如 SONY SANYO ENELOOP 之類的, 但是, 總體來說, 都不好. 所以乾脆集體換滑鼠, 買普通電池, 天天上班用, 真的可以用最少4個月.

至於那些殘餘的物資, 有同仁在辦公室為了響應環保, 偶然會用或充一下電替用, 但是絕大多數在跑外面的, 都不要再充了, 因為出差帶太多重物, 跑車趕船追飛機的人都怨聲載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買過, 都是買最貴的那種, 例如 SONY SANYO ENELOOP 之類的, 但是, 總體來說, 都不好. 所以乾脆集體換滑 ...

大大您有試過市面上有一種"低自放"電池?
小弟用過,感覺還不錯,單價一顆大約50元左右...
重點是,它不會像傳統的一樣,很快就自放光電了.

网友E:
一般電池或是鹼性電池建議不要回充使用,因為整體的價值不高,為了省一點點錢還要擔心電力不足,或是漏液造成的腐蝕,心理和長期的問題不是幾拾元可以買回的,玩玩可以!! 鹼性電池很便宜不管3或是4號價錢都一樣10元1個,碳鋅電池更便宜,這些專門用在低自放電的領域如"時鐘"(你不會喜歡每個月換一次電池吧)... 用電較兇的地方就用鎳氫電池,方便充電,因為幾天就要充一次,你會充的"心安理得"(理所當然),低自放電池缺點就是放電量"小",數位向機幾乎不能使用,他有點取代鹼性電池可以充電重複使用,但是電壓1.2V是比較大的缺點,有的電子元件設計較差需要的電壓較"在乎"就會因為電力不足而"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有試過市面上有一種"低自放"電池?
小弟用過,感覺還不錯,單價一顆大約50元左右...
重點是,它不會像 ...

請問一下,你買的是何種廠牌,電池電壓多少V?
(聽說士林電機的充電電池充滿後,可以達到1.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電池或是鹼性電池建議不要回充使用,因為整體的價值不高,為了省一點點錢還要擔心電力不足,或是漏液造成 ...

>一般電池或是鹼性電池建議不要回充使用,因為整體的價值不高,
>為了省一點點錢還要擔心電力不足,或是漏液造成的腐蝕,
>心理和長期的問題不是幾拾元可以買回的,玩玩可以!!

謝謝你的建議,只是覺得已經有人設計出來專門做這種用途,還通過專利,或許是有它的好處在.
電池漏液問題,在新電池都會有了,何況是舊電池,有朋友說,越有力的越不好,越會漏液.

>鹼性電池很便宜不管3或是4號價錢都一樣10元1個,碳鋅電池更便宜,

常常用用量又多的話就不便宜了.

>這些專門用在低自放電的領域如"時鐘"(你不會喜歡每個月換一次電池吧)...
>用電較兇的地方就用鎳氫電池,方便充電,因為幾天就要充一次,你會充的"心安理得"(理所當然),

在安全問題方面,當然是電池在充電時的重點,目前所在地方空間小,比較不適合,若是在鄉下地方大,真的就可以馬上做來完.

>低自放電池缺點就是放電量"小",數位向機幾乎不能使用,他有點取代鹼性電池
>可以充電重複使用,但是電壓1.2V是比較大的缺點,有的電子元件設計較差需要
>的電壓較"在乎"就會因為電力不足而"當機"...

以前有買過一台可以放普通電池的相機,後來換1.2V可充電電池,用起來怪怪的,以為相機不好,差一點就把它給砸了,
不過現在好像1.4V的電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電池或是鹼性電池建議不要回充使用,因為整體的價值不高,
>為了省一點點錢還要擔心電力不足,或是漏液 ...

SCOTTWANG大:
      鎳氫電池充飽電應該都會到1.4V,鋰電池 規格3.6V充飽也會到4.2V.

>>在安全問題方面,當然是電池在充電時的重點,目前所在地方空間小,比較不適合,若是在鄉下地方大,真的就可以馬上做來完.
   這事什麼意思?  什麼東西需要鄉下大地方?
數位相機(CCD型)用電量兇!! 以前朋友用鹼性電池花了不少銀兩!!
我目前鹼性電池用在 時鐘,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SCOTTWANG大:
      鎳氫電池充飽電應該都會到1.4V,鋰電池 規格3.6V充飽也會到4.2V.

>鎳氫電池充飽電應該都會到1.4V,鋰電池 規格3.6V充飽也會到4.2V.

很久沒再買充電電池,要把舊的整理整理再來買,現在較少用充電電池代替一般電池了,因為舊的可充電的可能就都掛了,不然就是效能不好,以後可以買鎳氫電池來試試了.

>>在安全問題方面,當然是電池在充電時的重點,目前所在地方空間小,比較不適合,若是在鄉下地方大,真的就可以馬上做來完.
>   這事什麼意思?  什麼東西需要鄉下大地方?

那是說若要用一般電池來做充電試驗,怕有爆炸危險,在鄉下地方大,在室外就可以試了,若在目前的地方,可能要用兩個奶粉罐來做保護,以前有朋友在推銷防爆箱,因不知防爆效果如何所以沒買,要是買了,說不定現在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數位相機(CCD型)用電量兇!! 以前朋友用鹼性電池花了不少銀兩!!

以前的相機用鹼性電池大約可以拍50張照片,CCD真的耗掉許多電,就想說用可充式的1.2V來用,結過因為電量不足,以為相機不好,差電砸了它.

後來用最大顆的1.5Vx4裝了一個電池盒,再拉一條線接相機,效能好多了,不過就是要帶一個盒子放在腰際.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你買的是何種廠牌,電池電壓多少V?
(聽說士林電機的充電電池充滿後,可以達到1.4V左右) ...

我印象中是1.35v
雖說 電壓較低反而會造成較快沒電...
不過現在電量都1000mAH居多....和碳鋅電池比起來 使用時間並不會比較短.
至於沒電,再充就有了... 應該比較環保也比較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