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V6 Y板 貼片缺少求助

楼主(2011-09-29):
今天拿到一台LG面板破裂電漿電視,拆開才發現多項零件都被拔了,我只要拿其中的Y板,可是Y板的二個二極體和一個電晶體被拔了,想請問各位大大有這張板的幫幫忙,看看那是什麼型號的,萬分感謝。分別是 D37,D11和Q17 ~

网友:
D11>S81
Q17=Q20.Q16
D37>>F48E

网友:
先量一量 ipm 是正常或有短路喔
會少這幾個零件是有可能是ipm故障
先測量看是否短路喔
42v5
42v6
ipm故障率很高喔

楼主:
萬分感激唷~謝謝二位鼎力相助!

我想最大的問題是之前的人搞錯方向了,明明拆下Z板測量IPM是完全短路,可是他卻沒有對症下藥!拆的點竟然是Y板,還拆得有點不知如何形容的慘‧

更別說拆下看到的側驅,IC都爆了,然後整個板子的銅泊都是斷的,已經沒有維修價值了,就拆有用的零件來囉,看那天我家的V6又掛掉時可以當備品馬上換掉‧呵呵~

楼主:
又想到一個問題,請問那位大大知道S81和F48E的替代品?或是二極體的值是多少?找不到相似的,麻煩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