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222H 維修請教

楼主(2011-09-30):
型號222H
上週開機之後的一秒內馬上聽到 高頻音.請教大大們,這樣是背光的高壓掛了嗎?
螢幕本身的OSD 是還能動作的.

网友:
可以拆機給大家看看嗎?照張相吧!有照片有真相,大家比較容易幫到你!

网友:
+1.....你不拆開看怎知道問題在哪阿

网友:
拆開來聽聽,很多種零件會發出高頻音

网友:
這款型號問題大概都是AD問題;OSD有作用,可變更至AV、HDMI、D-sub但接線後一秒就黑屏;或是電源從復開關。

楼主:
拆蓋請益, 四角螺絲拆下來 之後中間的內六角螺絲要拆嗎? attachimg]71367

雖然是自己的,不怕拆壞..但總還是希望能知道正確拆解大法
先謝過各位大大..感恩..

网友:
沒錯就是那4顆內六角螺絲還有邊框4顆黑色螺絲
就可開殼ㄋ打開後鐵殼無螺絲是用膠帶黏貼的小心撕或妳還有膠帶可以黏貼
接下來把高壓線拔下面版排線卸下把鐵殼翻過來就可看到P+I板和AD板ㄋ
剩下的因該不用在說ㄋ吧

网友:
變壓器 電容 都會有高頻音喔
電晶體故障 會造成高頻音喔
電容故障也會喔

网友:
先猜開來看吧:)

楼主:
電容爆了.. X.X
猜想可以借用 WET 大大的維修實例來試試
假日再去找電容去
http://bbs.pigoo.com/thread-273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