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T38A 有一條水平線

楼主(2011-09-30):
這台螢幕本來是不開機,換了幾顆PI板上凸頂的電容,上市電後,螢幕下方出現一條水平線,調整過36PIN的軟排線,還是一樣,請問這台螢幕還有救嗎?

网友:
可能沒有救了 需要更換面板喔

网友:
用公板測試看看...面板掛了吧!!

网友:
燈管好像也快掛了.三個角多黑黑的.

楼主:
恩,殺肉了

楼主(2011-11-21):
哈哈,不甘心面板就這樣掛了,換了一片跟原來一樣型號的AD板,證實面板是好的,原來的AD板號:A190A2-H-S1,賣家給的是A190A2-A02-H-S1。是程序不一樣的關係嗎?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又多了一台螢幕。

网友:
原來的AD可能程序異常,可以先嘗試進入工模載入預設

楼主:
謝謝狼大指導,將原本的正確的AD板(上面有一顆1117-3.3有問題,已換新)裝回去測試,結果是左半邊不正常。

然後進入工程模式,啟動 EEprom Init 設定,剛才不正常的半邊畫面時有時無,測量24C16的腳位,5、6、8腳位都是3.15V,1、2、3、4、7都是0V,這樣是24C16損壞嗎?

网友:
A190A2-A02-H-S1  解析度應 是 1280x1024.
A190A2-H-S1  解析度應是 1400x1050 『因為我用的就是 CMV T38A』
所以  用A190A2-A02-H-S1時下方就被切了 因為少顯示了120 pixel
所以隔了一個區段後又再重覆顯示一次
寬度因為只差26 pixel 所以只切一點點   就這樣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說清楚,上面兩張圖我是裝舊的A190A2-H-S1下去測試的,想說能不能修好這片舊的AD板,新買的A190A2-H-S1測試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
面板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狼大指導,將原本的正確的AD板(上面有一顆1117-3.3有問題,已換新)裝回去測試,結果是左半邊不正常。 ...

會這樣有時是排線沒裝好、接觸不良或導體有彎折/相碰,一般重插就會好
24CXX有一邊都是接地,可以看資料手冊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