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蕭特基二極體 (已解決)

楼主(2011-09-30):
小弟 第一次發文 先跟貴站的各位先進問安。

我手邊有一顆二極體 (B84-009 38) 買不到,想詢問各位先進有沒買過,
或是有哪些可代用的二極體?

附上數據表(不曉得有沒有一樣)

附上元件安裝位置圖

二極體安裝位置

二極體安裝位置

二極體

二極體

二極體

非常感謝 Ricky大 和 cremaker大 還有 SIMON1016大 的說明
B84-009 確實可用 SB2100 代用

還有要尋找代用品的朋友可參考 wish大 的文章
這是我提問後才發現的(真抱歉阿 wish大)
以下是文章連結 給有看到的朋友看看

二極體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電晶體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网友:
用SB21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0912283393068

网友:
查一下 datasheet 看耐壓及電流及 PF 找一個代用的即可!

楼主:
感謝 Ricky大 和 cremaker大 熱心回復

我在想這應該可用 快速整流二極體 取代
它的作用可能是用在高頻率吧!
我在試看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Ricky大 和 cremaker大 熱心回復

我在想這應該可用 快速整流二極體 取代

建議  參考 2#R大  還是使用SB2100
-----------------------------------------------------
蕭特基二極體  優於 快速整流二極體
最大優勢在於 導通電壓低   高電流情況下  溫度低了許多
劣勢在於   蕭特基二極體逆向耐壓低 /  蕭特基二極體比快速整流二極體  貴不少
一般規格區分 是 20/30/40 V/60 V
規格分到這麼細  製造技術VS價格  成為區分必要

SB2100 和(B84-009 38)  都是90V逆向耐壓
以蕭特基二極體 而言是最高規格這一類  會貴不少

對電路設計而言 使用90V蕭特基二極體
絕對是散熱空間不足 不得不使用  這麼高價的零件
如果可以使用快速整流二極體  設計端已經先把它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