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式整流子故障原因之探討 !!

楼主(2011-09-30):
電源供應器110/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最近修了一些電器 , 發現 橋式整流子 如果發生故障 (內部二極體雙向導通) , 幾乎會成對的出現 !!
也就是說如圖所示 , 不是 D1 及 D3  就是 D2 及 D4 仔細探究原因 !!
我個人認為 , 應該是負載有發生短路及過電流造成的 !! 大家請看一下分析圖 !!
當負載有發生短路時 , 會有大電經由 D1 流經負載後 再通過 D3 造成二極被打穿 !!

假設打穿後 , 將負載移除 , 再通電會有什麼情形產生 !!
當 D2 為正半波時 , 則電流會由 D2 D1 及 D3 D4 直接短接 , 發生短路情形 !!

网友A:
>我個人認為 , 應該是負載有發生短路及過電流造成的

應該是這樣沒錯.
不知那個電器是否裝保險絲?

會發生此情形,可能是電器沒加裝保險絲,或者是加了不保險的保險絲,也就是保險絲規格太高,當所有東西都燒壞了,它還是老神在在,就是它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認為 , 應該是負載有發生短路及過電流造成的

應該是這樣沒錯.

上次修的是 電磁爐的 110V 15A 的 , IGBT 嚴重短路 !!

保險絲整個炸黑 !!  橋整內部 二只 二極體直接打穿 !!

研究分析 :

當負載發生短路故障時 ,  其二極的耐流比保險絲的耐流低 , 所以先掛點 !!!
而二極體掛點後 ,  造成電路直接短路 , 保險絲應而炸黑燒毀 !!

网友B:
之前也有遇過橋式後端濾波電容失效或是接腳空焊,而導致橋式掛點的案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修的是 電磁爐的 110V 15A 的 , IGBT 嚴重短路 !!

保險絲整個炸黑 !!  橋整內部 二只 二極體直接打 ...

二極體掛了,你如何處理的呢?
只照原來的換上嗎?
是否有採取改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極體掛了,你如何處理的呢?
只照原來的換上嗎?
是否有採取改善措施?

更換 IGBT 排除了短路情形

而原本規格 D15XB60H  找不到相同的 !!

使用 GBJ1510 代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有遇過橋式後端濾波電容失效或是接腳空焊,而導致橋式掛點的案例

[橋式後端濾波電容失效或是接腳空焊]

橋式後端濾波電容失效或是接腳空焊 , 會造成橋式掛點 !!
據小弟淺薄的知識 , 一般二極會遭打穿 , 除了本身材質問題外 !!!
就是使用超過額定的電壓電流 , 造成二極體崩潰打穿 !!

橋式後端濾波電容失效 是如何造成橋式故障的呢 ???
狼大是否可以具體的說明原因呢 ???
謝謝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橋式後端濾波電容失效或是接腳空焊]

橋式後端濾波電容失效或是接腳空焊 , 會造成橋式掛點 !!

維修液晶螢幕電源板及小型電源Adapter時,還蠻常遇到的
一次側整流濾波電容空焊與失效時,會因為失去電容平滑及儲能效果,而使通過橋式的電流呈現尖波狀,不僅使後端電路運作狀況變差,當超越其額定值會導致橋式過熱及損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維修液晶螢幕電源板及小型電源Adapter時,還蠻常遇到的
一次側整流濾波電容空焊與失效時,會因為失去電容 ...

快速的脈湧電流 , 造成二極過熱終至毀損 !!
但不知會不會有成對故障的現象 !!!
狼大修了那麼多的電器 !!
是否有遇過橋式內部二極體單只故障的情形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速的脈湧電流 , 造成二極過熱終至毀損 !!
但不知會不會有成對故障的現象 !!!
狼大修了那麼多的電器 !! ...

抱歉,之前只要測量到有故障就直接丟棄了,並未去查有無成對故障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之前只要測量到有故障就直接丟棄了,並未去查有無成對故障情形

我想也是 , 一般要是測到橋式內二極有打穿 , 大概就直接換掉吧 !!!

网友C:
我今天修一台Acer AL2016W它拆開保險絲掛點,原本用都好好的,想說改換220V給他吃這樣比較省電
結果插電之後他就不動了~~
今天查修一下結果是橋式整流掛點而且它是只有D1掛點而已
還好修好了~~這可是女王專用機~~這下子總算可以交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修一台Acer AL2016W它拆開保險絲掛點,原本用都好好的,想說改換220V給他吃這樣比較省電
結果插電之後 ...

我想如果是負載過大或短路 , 比較有可能 D1 及 D3 成對掛點的情形吧 !!
其他的情形 ~~ 我就不是很清楚會發生什麼現象了!!

网友:
半導體的元件對於電流的衝擊抵抗能力比起一般的電阻(保險絲)當然差很大,接觸點短都以毫米計算,這和一般保險絲以公分計算應該是差別很大吧! 二極體的壓差是"障壁"電位,保險絲的壓差是"電阻值"障壁電未被擊穿和電阻因加熱而燒斷本來就是兩碼事,有些保險絲還有"慢熔"型,更不容易燒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