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樂金家電維修服務站-LG FLATRON W1953S LCD液晶螢幕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30):
這台LG FLATRON W1953S 拿來的時候.
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四個燈.五個燈.........一直閃.黑屏.
不過這可沒有登上衛冕者寶座.
聽客人說他兒子用電腦用到一半就變這樣了.
而他兒子現正等著電腦做功課.看看時間已晚上10點多了.
真是孝子. 所以先拿個備用螢幕給他拿回去救急先.

看一下製造日期.2009 7月.才剛一年.應該還在保固期吧!
那知客人說他已經看過保證書了.這台才保固一年.

好吧!我是為您省錢.既然您已經決定交給我處理了.那就動刀吧!

這台後背都沒有螺絲.卡榫卡得又緊又多.真是費了我一番功夫才把它打開.

這按鍵是觸摸的.如果壞了.還真不知道怎麼維修.

鐵蓋也沒螺絲.一拿掉面板就"哩哩六六".

這驅動板還真小.看起來就像個玩具.

重點來了.電源高壓板因高溫有幾處燻黑了.

連後面也都有高溫的痕跡.

尤其是這裡.

先測試面板燈管.沒有問題.

比對燻黑位置.就是這顆APM4550.

拆下測量已經導通掛了.

由於手頭沒有這顆.換上替代品P605.
結果這次指示燈不閃了.但還是黑屏.

再往下追查.發現線圈也掛了.
這我可找不到替代品了.

這19吋螢幕竟然只用了兩燈.

拿出高壓公板外接燈管試試.超爆光的.

就決定改公板了.但是挪來挪去.放來放去
就是沒有地方可擺.鐵盒內也塞不下.

最後就選擇放在這裡最適合了.

先不要裝機.就這樣擺著讓它熱機.
因為外殼真的是太難拆了.拆一次就夠了.

這LG的OSD真是漂亮啊!難怪能打敗那麼多對手.

熱機完成再裝上外殼再度試機.
順便通知孝子拿機來換吧!

网友A:
又要人家孝子拿COCO來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要人家孝子拿COCO來換了

這台可不好賺.說真的外殼真是太難拆了.
光花在拆殼的時間.我都可以修好幾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可不好賺.說真的外殼真是太難拆了.
光花在拆殼的時間.我都可以修好幾台了. ...

gkjnn兄的好實例真不少,真是好實力!!

网友:
大大真是犀利.馬上找到問題.想必是累積相當多的經驗.高手!!.變壓器的問題真的是麻煩.種類繁多阿...

网友:
感謝分享 最討厭這種卡榫卡得又緊又多

网友:
恭喜Gkhnn大完修,那我遇到LG的機子也要小心了,因為大大都覺得很難拆,那我一定拆不開!

网友B:
祝賀  真的很讚的成功完修示範
gkjnn師 這麼難拆的機種 又能承擔完美的拆機助手(工具) 是否是 您的那支人見人愛的小白呢?

网友C:
這一台應該是19"~~既然採用兩隻燈管!!這是因為省電還是現在技術好?什麼都變小燈管~PI~AD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應該是19"~~既然採用兩隻燈管!!這是因為省電還是現在技術好?什麼都變小燈管~PI~AD版...

是為了................省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賀  真的很讚的成功完修示範
gkjnn師 這麼難拆的機種 又能承擔完美的拆機助手(工具) 是否是 您的那支人 ...

當然是囉.這麼艱困的任務一定是要由小白來完成.
不過是一次用兩隻.兩手並用.

网友:
gkjnn 師   祝安
有名人提起 拆機殻人人都會拆 但如要有'船過水無痕'般的藝境 難 非常難
奢望 師 有上機時 愛將小白能顯身示範及使用的要點
祝能 一戰成名 (簡單好用的拆殻工具是多數人的最愛)

网友:
真是厲害,三兩下就把問題解決了

网友:
現在液晶那麼便宜,一台2-3千,光面板就去掉一半以上的賣價了
所以...對廠商而言,能Cost Down就給他Cost Down
對於廠商來說,只要能撐過保固期就好了
保固期外故障...跟他們就沒關係了...
到是業界品牌液晶只保一年的很少,這台看來應該也是代工廠做再貼牌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