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推薦測量主機板用的示波器

楼主(2011-09-30):
最近想要買一台示波器來玩一玩測試主機板。
上網看了很多台1上萬的也有~~可是現在還不知道要買哪一台。

有看到二手的一台2000有剩~~對於入門新手是否適用。

還有用起來20M - 50MHz有什麼差別呢?是不是高頻的設備測量越高越好。

网友:
如果是示波器新手..說真的..花個2~3千就很好用了
像我這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94
目前拿來修主板 量一些關鍵信號..就很好用了 20m的...會用可以量超多問題了....
不過我就有在想換掉...想換40m的...呵呵

网友:
其實真的,示波器是種輔助工具,重要的是要了解它能用在什麼地方。

舉例來說,想用在主機板維修上,那麼先要了解到主機板在嗎些地方用示波器很方便;另外示波器如何使用也很重要。

對想向專業維修的人來說,我是建議不妨備一台來用。

頻率要到多少呢?以在電腦維修上,個人覺得 20MHz 就很給它好用了。

像我有一台 100MHz Tektronix TDS220,說實在的,我覺得這台拿來修電腦用品太給它大才小用了。

純個人建議,僅供建議哦!

^_^

网友:
反正20M的很便宜,先買一台回來練習。等覺得有需要再去買更好的吧!!

一開始就買好的,萬一弄壞不更心疼。剛入門就去做剛入門的事。

网友:
真的有這麼便宜喔....

网友:
這還要問嗎??上網拍找一下就有了。800元也有一堆。
之前我還有看到固緯20M的示波器才1200元,有20台,不知道賣光了沒。

再花五百元買兩支探棒,一切不就全搞定了!!??

网友:
20Mhz通常都是學術單位汰舊換新流出來的
有些是得標商直接上架拍賣
有些會先整理之後再拍賣

网友:
看樣子可以考慮搞一台...但品質不知是否有保障

网友:
800元一台,還要怎麼保障!!??做生意的人真命苦。

真要保障,要自己保障。見以下連結,四、五十年前的東西還是可以使用,這是血淋淋的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7822-1-1.html

真的那麼擔心,可以買兩台同樣型號的示波器,其中一台拿來殺肉,這樣就可以用很久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