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case上ibm XP隨機版序號只能用在ibm電腦嗎?

楼主(2011-10-01):
常看到舊品牌電腦case上有貼xp真品貼紙,但又不知那張貼紙是否有用。網路上資訊說隨機板有品牌版(ibm)、oem版,品牌版只限灌品牌電腦(ibm),oem隨機板不限品牌皆可灌且不鎖主機板
1、拿ibm隨機版灌其它電腦,會出現什麼錯誤,可否詳述?
2、所謂隨機版鎖主機板,除m/b不能換之外,還有什麼零件不能換?其它ram、hdd、dvdrw是否可自由更換?
3、這張真品貼紙,我要如何得知有否註冊過?能否打電話30秒即問出來?或要上網試灌才可得知?
4、假如我要拿到公司使用,除買一張2手貼紙,我還缺什麼東西,才能不被抓盜版?

网友:
這是版權問題, 不要被發現就沒事.

网友:
1.你也要有他隨機付的光碟,拿一般光碟灌好像會出現序號錯誤。再來是驅動問題。
2.RAM,HD,DVD可更換~
3.打電話問最快啦!!
4.你版權要買對才行,如你的PC是IBM的就要買FOR IBM~HP的就要買FOR HP的~不然也是沒版權的哦!!再來是你不能買HOME版的貼紙灌PRO版的~也是一樣沒版權!!

网友:
按照"不太硬公司"的邏輯
隨機版乃指此套軟體授權僅供該片主機板使用
主機板兒倘若不幸往生
需另購一套作業系統

网友:
序號是都可以用的....
只是你拿的光碟版本不對而已...
以XP來說...
有HOME OEM版
有Professional OEM版
有Professional 大量授權版<----一般網路上的多合一光碟都是大量授權版
機身貼紙都是OEM的

而Vista跟W7去網路下載的都是旗艦版
機身貼紙都 家用入門跟家用進階版
KEY跟光碟版本不對是不能用的
機身貼紙的KEY不是只限於該廠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