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烤箱, 如果是兩根電熱管的, 通常是串連還是並聯的呢.

楼主(2011-10-01):
家用烤箱, 如果是兩根電熱管的, 通常是串連還是並聯的呢.

有修過的人分享一下吧.

俺不是要修, 是要學習設計來改機, 因為手邊有的調光器只有500W, 換成 PWM 自動控溫, 還是怕TRAIC撐不住.

网友A:
換成PWM自動溫控,還是怕TRIAC稱不住
個人認為,這一句話有很嚴重的問題
PWM通常是在控制直流電的
交流是使用TRIAC+DIAC
以導通的角度,來達到控制正半週&負半週的輸出電流

网友B:
家用烤箱兩根電熱管的,通常是並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成PWM自動溫控,還是怕TRIAC稱不住
個人認為,這一句話有很嚴重的問題
PWM通常是在控制直流電的

TRIAC 應該只能控制 FIRING, 請問如果可以偵測 ZERO CROSSING, 同步電源頻率,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烤箱兩根電熱管的,通常是並聯的..

好的,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IAC 應該只能控制 FIRING, 請問如果可以偵測 ZERO CROSSING, 同步電源頻率,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嗎. ...

TRIAC主要是應用在交流
G正向觸發,TRIAC就正向導通
G負向觸發,TRIAC就負向導通
導通方向,跟是否零點觸發無關
零點觸發只關係到TRIAC的導通瞬間電流

工業電子 TRIAC.rar

1.31 MB, 下載次數: 100

网友C:
改什麼機呀!

网友D:
一般AC電熱管,使用SSR並透過溫度控制器使用PID控制就可以有不錯恆溫效果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AC電熱管,使用SSR並透過溫度控制器使用PID控制就可以有不錯恆溫效果囉~ ...

買不到有回流焊控制曲線的PID控制器, 或者很貴, 需要自己作.
家用的烤箱散熱率不低, 包個棉被之類的比較保溫, 改機為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什麼機呀!

買不到有回流焊控制曲線的PID控制器, 或者很貴, 需要自己作.
家用的烤箱散熱率不低, 包個棉被之類的比較保溫, 改機為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AC主要是應用在交流
G正向觸發,TRIAC就正向導通
G負向觸發,TRIAC就負向導通

讀過了. 謝謝

网友:
土炮bga 又多一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不到有回流焊控制曲線的PID控制器, 或者很貴, 需要自己作.
家用的烤箱散熱率不低, 包個棉被之類的比較 ...

如果是單純要多段數加熱,可以找比較高階的的溫度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