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RANTZ PM - 5 擴大機

楼主(2011-10-01):
請問各位大大
我這台擴大機的靜態電流要如何調整
它是AB類也可變A類
目前測試中點電壓一邊0.3V  /-0.68V     這樣正常嗎?
AB類的靜態電流要調多少?
A類又要多大

网友A:
都在正常值內!自己也有一台﹝借朋友聽了﹞!按鈕按下去靜態電流就變大啦!AB類轉A類的按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在正常值內!自己也有一台﹝借朋友聽了﹞!按鈕按下去靜態電流就變大啦!AB類轉A類的按鈕 ...

請問可以題共靜態電流嗎?

网友:
您可以嘗試利用 Google 搜尋 "Copy of Marantz PM5 audio.pdf" 找到一個可正常下載的連結點,開啟文章詳細對照文字說明與電路圖就明白了。

网友:
中點太高了會吃晶體 約數十mv,動態a類若兩對晶體0.5a +- 50v 光靜態消耗就50w,純a靜態1a不管輸出多少固定總消耗100w但聲因很爽n_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