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液晶電視 N5325 開機無畫面,超軟維修例

楼主(2011-10-01):
先聲明一下,看完不要打槍,因為新手都會,這是我遇過最軟的一台,
只換一只保險絲就完修了,熱機了好幾天都正常。

奇美液晶電視 N5325 有電源無畫面

狀況:
一、初上電時電源亮橘燈,按啟動轉綠燈,無畫面
二、拆開背蓋,量測電源板,+5VSB, 啟動後+24V 電壓正常,但燈管不亮,不跳保護,所以從高壓板著手
三、量測所有保險絲,發覺 F1 異常,用熱風槍拆下來量又會導通,焊上去再量也導通,上電仍無背光
四、再次量測 F1 竟然斷路
五、解焊 F1 更換 1A 貼片,組回去上電,背光出現!
六、組回去熱機,完修,檢到超軟的。

完修交機!

网友:
茫茫零件中能找到這一根.也不簡單.是真功夫.

网友:
差一點變頭香!!但這維修才金典~~

网友A:
20代表2A為何要換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代表2A為何要換1A?

這個問題問得好,會用1A 的原因不外乎是測試,
想想看,電路會燒保險絲表示電流異常或是零件不良,
既是電流異常,要測試電路故障是否已經排除了,
當然用規格小一點的保險絲來試,絕不會用較大電流規格的來試,除非想和自已過不去,
既然 1A的換上去熱機那麼久都不燒斷,那就讓它繼續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