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1 的累計值是如何累加的?

楼主(2011-10-01):
會有這個問題是,每次上來都有衝動去按它一下,
有時在家裡按,有時在公司按,甚至會在客戶那裏有機會也按一下,
但是因為我只有一個 google 帳號,感覺好像沒有增加(實際上也真的沒有增加)

難道一個帳號只計數一次,或者是每隔一段時間才會計算一次?

网友:
是的!每個google帳號只能按一次。

楼主:
原來如此:)

网友A:
好像按第一次會+1,再按一次會-1...............
如果一直按會變成...讚...取消...讚...取消...
好像小朋友在剝花瓣一樣..我愛你....我不愛你...我愛你...................哈哈哈!

哎呀!過去的一個禮拜我都每次來都會按個兩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按第一次會+1,再按一次會-1...............
如果一按會變成...讚...取消...讚...取消...
哎呀!過去的 ...

那常去按不是會反效果,反而幫不到加分?

网友B:
對了!一篇文章一個google帳戶只能只能加一次,但我們這裡有很多文章,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加1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常去按不是會反效果,反而幫不到加分?

wooden 現在才知道哦 ^_^

其實我也是先期使用 Google+ 才發現這個現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對了!一篇文章一個google帳戶只能只能加一次,但我們這裡有很多文章,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加1喔! ...

我剛剛試了其他文章點了+1後又會跑回沒+1怪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剛剛試了其他文章點了+1後又會跑回沒+1怪怪

一個google帳戶對每篇文章只能按一次+1,例如你有一個google帳戶abc@gmail.com,你對目前這一篇按了+1後,如果你再按一下,那這個+1就取消了,這就是我說的,每篇文章只能按一次+1。
雖然每篇只能按一次+1,但是我們有很多文章呀!例如狼大總共發10篇文章,你覺得不錯的話10篇都可以按+1,一篇文章要按多次除非你有兩個以上google的帳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