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一般分離式冷氣更改公板參考

楼主(2011-10-02):
一般(R-22冷媒)分離式冷氣更改公板參考:
以大同R-252DE為例,這一台是室外供電,這算是最容易更換的,沒有複雜線路,接線端子也不用重做,以下請參考~
今日主角:大同分離式冷氣R-252DE,2500kcal。
二話不說就拆~拆~拆~,拆到剩下大線徑部份。
準備公板。
將左邊送風馬達配線移到右邊,要注意風速,若接錯沒關係,試機時風速有不對在對換~
這是電源部份一樣移到公板電源,黑色線是供室內機主電源,白色線是送風馬達主電源,原場將它並在一起只要移過去就行了。
送風馬達的起動電容器延用不須更改。
再來就是移壓縮機控制線路及另一條電源線,COMP是壓縮機的縮寫,這裡要注意不要接錯了,兩線若接錯有可能一送電室外機就起動,或是產生不可抗拒的意外!
這是風擺馬達接上公板預留位置,5pin跟6pin沒關係隨您怎麼接,會動就好!
插上公板線控。
將公板裝入電器盒線路整理好做好絕緣注意不要短路了!
上電準備試機,黑色及紅色線是220V輸入。
白色是室外機控制線,黑色線是室外機電源共同線路,幾分鐘等待後室內機有輸出電壓要啟動室外機了。
線路圖及規格表。

网友A:
請問,有風速檢知的那種馬達,如果要改,有專用的公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風速檢知的那種馬達,如果要改,有專用的公板嗎?

可能難找!

网友A:
看來也只能馬達與電腦板...一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來也只能馬達與電腦板...一起改

葡萄大
您何時變的這麼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