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主板電容不小心折斷一線路 應怎樣接駁

楼主(2011-10-02):
換電容用烙鐡溶解電路板的石因接觸太久 導致折斷隔離一很幼細線路綫 不知怎樣接駁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接起來阿.....

网友:
跟踪電路板上線路, 接連到最近的點上.

网友A:
1. 找斷線兩端看看能否找到貫孔處,若有的話,以美工刀輕刮綠漆,再上錫.
2. 若不行的話,找走線較大空隙之處,以美工刀輕刮綠漆約2mm,再上錫.
3. 若都沒有,只能找離斷線處5mm以上的地方,以美工刀輕刮綠漆約2mm,再上錫.
4. 再找細的多蕊線,抽出其中所有線,只留一條細線和膠管來當做連接線,細線兩端要比膠管多出約3mm,細線兩端都要上錫,再分別焊接在兩個裸露點.

若有鍍銀線或者OK線,可以先比看看是否太粗,若太粗時再用細的多蕊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找斷線兩端看看能否找到貫孔處,若有的話,以美工刀輕刮綠漆,再上錫.
2. 若不行的話,找走線較大空隙之處, ...

說得非常清楚   ok線是甚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得非常清楚   ok線是甚麼?

簡單說,OK線也是單芯線的一種,但是它的線徑比單芯線細的多了。

网友:
OK線為鍍銀銅線,外皮較軟,較不耐高溫,有的人會直接以烙鐵溫度去皮.
鍍銀線外皮較硬,較能耐高溫,我是兩者都有買,鍍銀線買一捲,就用了超過20年,OK線買了10幾捲較小多色的.

OK線,KYNAR鍍銀電線,裁分線
http://business.com.tw/home/m0146264/webm_2.htm

OK 線.
http://www.eclife.com.tw/led/0703300039/0503300077/0503300100/

用鍍銀線需搭配以下的剝線鉗,兩種均可.
1) KELY 剝線鉗
2) ENGINEER #0.4-1.45 剝線端子鉗
http://www.cpu.com.tw/kh/tool/03/tool-3.html

网友:
如果你眼力夠好,把電容焊點清一清,不要那麼大一坨,把斷線的兩端用刀片輕輕刮除防焊漆,露出銅箔,先上點錫,找根多蕊電線撥除外皮,抽出一根銅絲,先上錫再小心的補上去斷的地方,多餘的銅絲用刀片輕輕切斷,再上點防焊漆之類的,恭喜完修!
OK線太粗不適合直接補線,適合找貫穿孔跳接
以上,希望有幫到您

网友:
直接找線的走向找到兩端的點,飛線接起來就好了.....這最簡單省事,雖然最醜....
不然又要考驗技術和眼力....還未必接的漂亮....

网友:
折斷處, 用200X 放大鏡放大 , 再用美工刀傾斜45 度刮除表面漆 , 最後用焊錫直接焊接即可.....

网友:
先去買 20x放大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