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自製一部CURVE TRACER 半導體曲線掃瞄器

楼主(2011-10-02):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這一篇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14529-1-1.html

這台儀器英文叫做CURVE TRACER,中文稱為半導體曲線掃瞄器,上面那篇是2009-6-25發的,很快的已經過了兩年多了,我好久沒有發教學文了,原因有很多,身體不適、家人健康問題及論壇上的事務讓我沒有時間持續寫作,趁著有一點小空閒,來實際改一台實作讓有興趣的朋友試水溫。
講到這一台CURVE TRACER應該是我國中三年級時要求媽媽買給我的,它能做什麼?我想你可以把它看成半導體零件動態的照妖鏡,有動態當然就有靜態,或許有人會想半導體的照妖鏡為何還分為動態及靜態?要解釋這個觀念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

請問各位如何得知一個人是好的或是壞的(指健康與否)?我們可以用手及聽診器、血壓計等等工具來測量是否會呼吸、有脈搏、有體溫.......,但是這樣只能知道人是活的,這些並不能知道人是好的對不對?這就是靜態。
那我們用另一個方法,請他全副武裝在3分鐘內跑完500障礙,如果真能跑完我想說他是好的應該八九不離十了才對吧!這就是動態。

例子雖然不是很好,但是大家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從有這個論壇開始就開始有人問怎麼測量二極體、電晶體、MOSFET......,測量方式有很多種,但是每一種測量方式都是上面前者所說的靜態測量,而這台CURVE TRACER就是讓受測的半導體在動態環境中測量的儀器,它與示波器搭配起來,可以測量出三用電表或半導體測試器無法測出的故障,所以稱它為半導體的照妖鏡實在也不為過。

這台外觀看起來是好好的,裡面也沒什麼燒毀痕跡,但前些日子要操作時就發現故障了,要修好嗎?修好比較簡單,但是有想到大家來這裡也一段時間了,何不來一篇有一點點難度的東西,當然這對有經驗的人來說是小兒科啦!看到那張線路補了再補、跳線跳了再跳的電路板就很礙眼,早期台灣製造的技術很粗糙,不過大家都是這麼走過來的,我打算重新設計一張,也讓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試著自己製作,當然製作的朋友得要有示波器才行,不過這才發現有一些問題要先解決,本來想直接公佈就好,但是後來想一下還是留給大家動動腦。

第一個問題︰下圖中的三個紅點的DIP型14腳積體電路被磨去編號。

第二個問題︰下圖中CRZJ543的TO-99型(跟TO-5一樣大)的8腳積體電路無此編號。

第三個問題︰下圖的TO-3型元件特性不詳。

下圖就是電路板的銅箔面︰

我們先來解開這三個被磨去編號的IC,一般我們遇到這種情形時,會先想知道它的電源及接地腳位,下圖中的藍點是表示該IC的第1腳,而紅點是該IC的電源腳,我也沒通電測試,所以不知道這腳工作時是幾V。標上+-符號的時470uF/25V的電容器(有4個),紅色線條為22Ω電阻。

下圖圓形1~8腳就是那個TO-99的CRZJ543積體電路,它的2,3腳接在一起,然後接到電源,第4腳是接地,是第8腳輸出,第5,7腳不接,我看到這裡我就知道它是那一個IC了,如果有誰對其它腳還有疑問可以提出,但是我覺得沒什麼必要,因為這個IC的接腳不常見,知道其中重要的幾腳就可以猜到了。

下圖是那三個磨去編號的IC其中一個,圖中藍點是該IC的第1腳,黑點則是接地,而紅點是電源腳,為什麼我知道紅點是電源腳?因為紅線是接到上圖CRZJ543輸出的電流放大電晶體輸出,所以這點就放水就給大家當提示了。

下圖的黑線就是接地,看一下,它有接到第1腳。

再給大家個提示,上圖中黑線那個IC與中間那個IC的電源腳是一樣的,但是中間那個IC的第1腳並沒有接地,有沒有可能是一樣的IC?

這篇要全部完成可能要一段時間,大家就多動動腦喔!

註冊碼︰C7A437078459X

网友A:
音響技數76期有介紹,我是電子檔,所以電路圖不清楚;內容介紹IC為NE555,741,CD4024,CD4051,功率晶體2N3055-----如果要洗電路板,算我一份!

网友B:
那不就是可變鋸尺三角波發生器? 要找555及運算放大器.
三個14PIN IC : 556是14 pin .但556 vcc 在14pin,那就不是55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響技數76期有介紹,我是電子檔,所以電路圖不清楚;內容介紹IC為NE555,741,CD4024,CD4051,功率晶體2N3055--- ...

不是所有的電路所用的零件都一樣,你把你列出的IC編號跟上圖對一下腳位,光是電源腳就沒一個編號對的!

功率晶體的選擇最簡單,我留在最後面解決,這台的C極掃瞄電壓就高達280Vpp,2N3055下去馬上就完蛋了,我本來就打算這台半導體體曲樂掃瞄器完成後,用它來測量這個功率晶體,找出它的特性曲線當做範例。

學習找出被磨去編號的IC型號是需要很多實際經驗才能達成的,歡迎大家自我挑戰一下喔!

電路板的圖我會貼出來,但是要請大家自己洗,我沒有做這種服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是可變鋸尺三角波發生器? 要找555及運算放大器.

從什麼地方下手都可以,請直接貼上型號(答案)。
以555來說好了,這個IC是8支腳,我只看過DIP型,從來沒看過有出TO-99,就算真的有那家廠有出TO-99的封裝,光是電源腳與接地腳都對不起來了。
我有跟大家提示了,那個CRZJ543的2,3腳是接電源,4腳是接地,555的電源在第8腳,接地在第1腳,光是這點就不對了。
有懷疑是那個IC時先下載Datasheet回來看,重要的腳位要正確才有可能是答案。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 741 嗎?

741二樓就有人"猜"過了,741的確有TO-99,以前的工規產品都使用TO-99的uA741,但是uA741的電源及接地腳位都不對!所以不要再猜741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741二樓就有人"猜"過了,741的確有TO-99,以前的工規產品都使用TO-99的uA741,但是uA741的電源及接地腳位 ...

功力不夠
無法猜出零件編號
希望大大早日公佈
零件編號與線路圖
我也很想DIY一台來玩
PCB  LAYOUT  我可以畫
提供給大家洗電路板試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力不夠
無法猜出零件編號
希望大大早日公佈

我也有工作要做,所以留給大家練功,真的沒有人猜出來我自然會公佈,到時候大家一定會說原來......!
請問電路板你是要用手畫還是用電腦畫呢?

网友E:
這篇一直看了好幾遍不敢出聲,一些常用元件都給猜過了,沒猜中,
因看不到整個線路架構,不過我倒覺得很像 ua709 這隻小圓罐的 op

网友F:
那個TO-99.... 是不是LM100H或LM300H....???!

TO-99型式的Regulator... 只想起是它用第8腳當輸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篇一直看了好幾遍不敢出聲,一些常用元件都給猜過了,沒猜中,
因看不到整個線路架構,不過我倒覺得很像  ...

709跟741的接腳是一樣的,所以也不是正確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工作要做,所以留給大家練功,真的沒有人猜出來我自然會公佈,到時候大家一定會說原來......!
請 ...

Protel Schematic 畫線路圖
轉 NET 檔
用  ADVANCED PCB DESIGN
PCB  LAYOUT ( 2x 版  )
噴墨投影片列印
金電子感光 PCB
洗出來的板子
還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個TO-99.... 是不是LM100H或LM300H....???!

TO-99型式的Regulator... 只想起是它用第8腳當輸出的了.... ...

不錯喔!它的腳位的確是跟LM100或LM300一樣,但是它並不是LM100或LM300,不過這個TO-99你應該算答對90%了。
要不要再繼續?

※這裡的朋友用過LM100或LM300的人請出個聲,你應該至少是4年級生才有可能用過它。

网友G:
該不會是推出 RC4739 OP 的那間公司出的 RC1515 +- 15 V 穩壓 IC?
但看 DIP 包裝的 RC1515 第 8 腳電源 2 腳地線, 1,3 空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該不會是推出 RC4739 OP 的那間公司出的 RC1515 +- 15 V 穩壓 IC?
但看 DIP 包裝的 RC1515 第 8 腳電源 2  ...

當然不是RC1515,其實只要正負電源的腳位不對了,就一定不是這個編號。

网友H:
這個CURVE TRACER 不用螢幕嗎?   骨董級的東西,是不是該用 uP 來控制取代!!  大大也太神了吧!! 國三就買這東西!! 很多人到高中還不知道電晶體三隻腳的名稱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錯喔!它的腳位的確是跟LM100或LM300一樣,但是它並不是LM100或LM300,不過這個TO-99你應該算答對90%了 ...

....... 還是是跟他相類似的產品系列....

LM105/205/305/???? 這個的穩壓效果比LM100/300系列好一點.... 但應該還是算相同的東西吧...

個人感覺自己還是猜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 還是是跟他相類似的產品系列....

LM105/205/305/???? 這個的穩壓效果比LM100/300系列好一點.... ...

這是在訓練大家動動腦,否則就直接改電路就好了,何必如此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CURVE TRACER 不用螢幕嗎?   骨董級的東西,是不是該用 uP 來控制取代!!  大大也太神了吧!! 國三就買這 ...

我說過了!這要跟示波器配合才能使用。
骨董級的東西不是都不好呀!以前骨董級的大同電鍋跟大同電扇一台可以用一輩子不用換,現代科技下的產物用不了三年就要報癈。
這台大家如果做的起來,那就用一輩子了,因為自己做的東西自己不會修......!這太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在訓練大家動動腦,否則就直接改電路就好了,何必如此麻煩。

那個TO-99的先打著 (還未想到...)

而這個...

看腳位應該是TTL 54/74系列的電源和地腳.... 唔唔唔...

會不會是Counter的54/7490??!

楼主:
嗯!的確很認真,7490的正負電源的腳位的確這兩支沒錯,但是你再查一下,74系列的TTL不是只有7490的腳位是這樣呀!你如何判定它是7490?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的確很認真,7490的正負電源的腳位的確這兩支沒錯,但是你再查一下,74系列的TTL不是只有7490的腳位是 ...

7490的8, 9 , 11及12腳為輸出腳... 看你這圖片, 也應該是輸出沒錯, 而2腳是接地, 7490應該是一直處於COUNT模式?

而8腳QC回饋到1腳INPUT 加位...

這IC用在這應該是做Step Generator吧?

PS: 剩下那兩片應該是OP-AMP IC吧...??

网友:
引用 [ ...這篇要全部完成可能要一段時間,大家就多動動腦喔!
                註冊碼︰C7A437078459X           ]

   註冊碼︰C7A437078459X
是甚麼意思??

网友:
只要有 trace 出電路圖, 就可判斷 i/o 方向,
例如兩個 output 不能能接在一起( oc 輸出除外),
一定是一個輸入一個輸出,
翻開古早那種單頁的 databook 核對輸出入方向,
找到相同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楼主:
嘿嘿!大家動動腦吧!多動腦是不會變笨的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工作要做,所以留給大家練功,真的沒有人猜出來我自然會公佈,到時候大家一定會說原來......!
請 ...

洗出來的 PCB 如圖片

PCB 1

PCB 1

以前洗出來剩下的板子

网友I:
那個TO-99.... 是不是ca3085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個TO-99.... 是不是ca3085

恩... 之前我也在想到底是不是這個... 但CA3085通常是1腳輸出, 8腳是Current Limit...

所以最後才說可能是LM100....

楼主:
大家怎麼都把注意力放在CRZJ543跟7490,還有兩個IC還沒討論呢?大家加油!

网友A:
如果不是7490,那應該是J-K正反器74LS7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7490,那應該是J-K正反器74LS73了.

我沒有說7490對不對喔!不過74LS73我可以直接說不對!因為光是電源供應腳就不對了。

网友:
把焊錫面轉面後與零件面的對照,圖中已將重要零件標出位置.

楼主:
咦!大家直接想聽答案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大家直接想聽答案了嗎?

非常期待

网友:
老大,您別再賣關子了,快點公佈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