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光粉大漲,省電燈泡價格狂飆

楼主(2011-10-02):
各位是否發現賣場中品牌省電燈泡售價已全面暴漲。
P牌 18W要 NT$159 , 25W NT$179,這幾乎是以往 150%價格。
會自己修省電燈泡的人有福了。

原因竟是跟稀土資源有關。請看報導
http://m.delta.com.tw/news_detai ... ;month=7&day=12
螢光粉大漲 打擊省電燈泡產業
【 新聞來源 : 電子時報  /  報導日期 : 2011/7/12 】
林凱文

受到大陸調整資源戰略的影響,稀土自2011年初以來,因出貨量受限,導致價格在半年內飛漲6倍之多,進而帶動了螢光粉的價格上漲。目前螢光粉廠的報價已高達每公斤人民幣3,300元,較2011年3月初的每公斤330元高出10倍。

螢光粉的漲價為省電燈泡產業帶來重大打擊,因目前省電燈泡的原料三基色螢光粉價格持續上揚,以目前約每公斤人民幣3,000元的價格估計,螢光燈僅螢光粉的成本就接近3元,較2010年每根20瓦的螢光燈毛管成本價要多出1元左右。

此波螢光粉的漲價可說是令省電燈泡產業亂了手腳,據悉,有不少廠商將改用成本不到三基色螢光粉10分之1的鹵素代替,但鹵素燈的省電效果只有三基色螢光粉燈的10分之1,光效和壽命均遠遠不及。

儘管螢光粉同時也是LED照明的重要原料,但因LED照明的價格仍然居高,使得螢光粉在成本中佔的比例相對較小,受到的影響也遠不及省電燈泡來的大。

稀土的限制為大陸國家級戰略之一,牽涉到資源保護及國家安全利益,因此今後螢光粉的價格回到當初低點的可能性極低。對受到影響較少的LED產業來說,或許將可為其帶來優勢,而對省電燈泡產業來說,也勢必意味著將來的轉型。

网友:
漲吧!!!用力漲吧!!!!!最好漲個100倍。

省電燈泡再漲下去就沒人要了。(大家會去買LED燈泡,省電燈泡真的很爛)

网友:
變成工廠與末端發貨商大搶錢!?一個燈泡成本增加兩元,怎末端售價多了50%!?

网友:
復古吧, 用會普通燈泡~~~~~~

网友:
這應該是省電燈炮最後一波的垂死掙扎吧!

一是LED燈泡尚未成主流,這是空檔;二是藉機哄抬一下,提高最後的利潤。要是沒有這空檔,大家已經知道LED比較好,未來可能降價拋售也沒用。
因為省電燈炮省電不省錢,從成本、材料上就省不下來之外,做工也比LED複雜。

所以,本人從來一直不看好省電燈炮。

网友A:
早期的鎢絲燈泡不是早就停產了...
看樣子大家還是回去用日光燈管比較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鎢絲燈泡不是早就停產了...
看樣子大家還是回去用日光燈管比較正確... ...

日光燈管有用螢光粉,當然也有漲價。
還是多回收一些故障燈泡回來修一下,多備一些
1. 2歐姆 1W電阻 (短路保險用)
2. 510K 1/4W電阻 (歐輸狼常死這顆,可用1/2W來換掉會更勇壯)
3. 10uF 450V電解電容 (可取代原22u / 20u / 15 u 250V電容) >舊品容值正常也可能是不良。
    (燈管會半亮或出現紋路)
4. 4.7n 1KV / 3.3n 1KV高壓陶瓷電容 (雜牌燈泡最常壞這顆,替代品容值差1.5n都沒問題)
這些都是最便宜且容易更換的零件。若壞在燈絲和電晶體就不用修了

网友:
等下廠商看到這篇自己跑去回收廢料重製...

网友(2012-04-27):
感謝大大分享易壞元件..備料去

网友:
鑽木取火!!
鑿壁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