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機車大燈又燒了(完修)

楼主(2011-10-02):
在下的小老婆是光陽 G4 125CC 紅色,年齡6歲

約莫一個多月前,大燈近燈全燒毀,一次更換兩顆,給機車行換

今天又燒掉了~ 0.0

1.燒近燈,遠燈還能用
2.方向燈與後燈都沒事
3.是在行進過程中燒毀
4.提供兩燈近照

5.更換品規格與原廠相同

6.與第一次燒毀的不同處是"壞的燈沒有發黑"

請教可能原因??有其他東西損壞嗎?再換上去會不會很快又燒了?

=====================================

首先,感謝大家的熱情回覆n_067|

經過了幾天大雨,我終於收拾懶惰n_057| ...買零件去

老闆娘給我這種的燈泡~有些些不同~東亞12V20W的

整流器新品

拆開前蓋板,蠻好找的

換上後開始測量

恩...
其實前後幾乎一樣耶...
更換前(舊整流新燈炮)
電壓:9.6X~12.1X ACV   催油門會穩定在10.X  ACV
電流: 2.6X~3.1A

更換後(新整流新燈炮)
電壓:9.6X~12.1X ACV   催油門會穩定在10.X  ACV
電流: 2.6X~3.1A

電池電壓:13.19DCV

可能我量測錯誤,或是得用示波器才看的出來(偶爾的突波????)

然後我發現車後燈不會亮,按煞車才會亮....
要再找時間更換,而且有顆十字螺絲生鏽爛掉了.....慘n_028|

网友:
因為機車是一直在震動狀態,燈泡在亮時燈絲很熱,所以比較容易震斷。
以上是我猜想的!

网友A:
整流器快掛了.就會一直燒大燈跟後燈

有的車有單獨做整流器 有的車..整合在cdi裡面..整合的很貴
單獨的500~1200左右看車種

网友:
燈泡後面的接線(固定燈泡有三根鐵片的東東),看跟燈泡接觸的地方,附近有沒有融化的情形
有的話把接線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器快掛了.就會一直燒大燈跟後燈

有的車有單獨做整流器 有的車..整合在cdi裡面..整合的很貴

+1
整流器沒效果
電流太大
燒毀燈泡
有時尾燈,方向燈都燒廖廖

楼主:
查lincy1027大提供查修點,確實有端黑了些

燈屁股

依WISH大推論
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撞了大窟巄,沒啥印象了0.0

依akgkaylin推論
明天在來研究一下整流器>"<

网友:
偶記得發動後
量一下回充線路的電壓
是一個有用的動作
不過用途有點忘記

12v電池充電電壓大概在13v
用途好像是可以量整流器與充電線圈有無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lincy1027大提供查修點,確實有端黑了些

那個換掉就好了

网友:
電瓶也要檢查一下.之前我的電瓶快不行時.高速行駛超亮的.慢慢騎就變暗.沒有多久就燒大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器快掛了.就會一直燒大燈跟後燈

有的車有單獨做整流器 有的車..整合在cdi裡面..整合的很貴

第一次聽到,請問是什麼車整流器整合在cdi裡面?

网友B:
安裝燈泡時不可以徒手安裝,要戴手套或者事後用乾淨布擦擦燈泡..
手上的油脂會讓溫度聚集燒壞燈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裝燈泡時不可以徒手安裝,要戴手套或者事後用乾淨布擦擦燈泡..
手上的油脂會讓溫度聚集燒壞燈泡..

安裝石英燈泡徒手安裝一定燒燈泡,一般的就不一定,不過最好還是按照471大的指示進行比較保險

整流器掛點的特徵是充電電壓會隨轉速上升而上升,而且沒上限,所以連電瓶也常常掛點

网友:
我的機車之前也一直燒近燈
後來換了一顆流器就解決了

网友:
有的機車行很不專業,安裝燈炮時都徒手安裝,而且沒有用乾淨的抹布
擦拭過燈泡。車輛頭燈由於是使用鹵素燈泡,點亮時溫度很高很高。如
果安裝時徒手安裝,手指上的油脂會在燈泡表面形成聚熱點,導致燈泡
燒燬......

网友:
整流器有穩壓的功能應該是整流器壞 ,沒有的可能是電瓶壞

网友:
一句話....
KDU 整流器燒毀
換掉就好...
通常450元(光陽原廠整流器)

PS:燈絲為熔解狀態.....
面板拆開銀白色四方形(四插黑頭)
上面標示(KY KDU)

网友:
電池快掛點時電壓會狂衝,
小弟有一次一天內所有燈燒光...
晚上電瓶就往生了,
換掉又活龍一條~

网友:
整流器壞了,我也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