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ISCO 2503路由器能接ADSL嗎?

楼主(2011-10-02):
如主旨!我也是替人問的,請有實際使用經驗的朋友幫忙解答。

网友:
W大,在網路上找到的
Brand Name: Cisco
Model: 2503
Connectivity Technology: Wired
Network Data Transfer Rate: 10 Megabits Per Second
Data Link Protocol: Ethernet, Frame Relay, PPP, BSC, Serial
Network Transport Protocol: TCP/IP, IPX/SPX, SLIP, PPPoE
Network Remote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 Telnet
Width: 17.5 inches
Depth: 10.6 inches
Height: 1.7 inches
Weight: 9.9 pounds
=========================
上面是網路上的規格,
但是實際上還是要知道2503的正確IOS版本,
印象中只有Ethernet端口

网友:
規格下的通訊協定有TCP/IP及PPPoE, 那就可以接了

网友A:
他想要用cisco 2503做怎樣的工作?
NAT?還是?

假使只是IP不夠要作到NAT
建議他買台普通的IP分享器就好
便宜又好用

新的IP分享器交換速度、吞吐量都比2503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想要用cisco 2503做怎樣的工作?
NAT?還是?

macliu版大!那位朋友主要是要學CISCO的設定。

网友:
那....用模擬器吧!!
2503~~IOS已經很舊
滿多東西@@可能學習都有問題~

网友(2012-02-16):
router要支援ADSL,要看是接口都支援還是只支援PPPoE硬撥,NAT
舉例:Cisco 2611或2621,內建有兩個100Base-T接口,搭配支援ADSL的IOS,最多只能支援PPPoE硬撥,NAT
小烏龜還是要留著

但是接上了WIC-1ADSL介面卡的話,不只支援以上功能,就連中華小烏龜都能拆了,因為WIC-1ADSL就是接POTS(電話線走ADSL訊號)的

网友(2012-08-03):
看到這篇有點晚了...

還是幫忙回一下 , 現在要學Cisco Router 建議可以玩Dynamips 模擬器 , google就可以找到很多教學
我自己也是劃了好多的架構圖,然後分配Router型號 (2600 series/3600 series/7200 series),然後就開始config了

之前最後一次玩Dynamips 模擬器則是試著設定IPSEC VPN with Router NAT 的configuration , 當初因為對
VPN的理論不熟悉,因為裡面講很多Encryption 的演算法,看得頭很大.... 也是拜Dynamips 之賜 , 把最想學起來的
Router IPSEC VPN with NAT 給設定起來 , 設定完成之後,回過頭來看IPSec VPN的理論,才頻頻點頭說
喔....原來如此 !!

至於Router的IOS 如何取得,方法很多,我最常用的方法是 騎驢子去找 , 關鍵字請私下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