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式的電源供應器推不動燈管測試器

楼主(2011-10-02):
燈管測試器需求是12V 1A以上的供電即可,這顆沒辦法點燈,因為換另一顆變壓器就可以了,所以把它給拆了
裡面的元件目測都好的,有12.19V穩定的輸出,請問電流輸出大小跟那個元件有關係?

規格是12V 5A,12V可以量,5A就不知道怎麼量了

電源供應器的正面

電源供應器的背面

网友:
這問題就像 125的機車號稱 10匹馬力,沒實際上去測試怎麼會知道能不能輸出那麼大呢?
所以那個輸出 5A 就得用專業的機器去測試了

网友:
POWER不夠力,可以先拆下電容來量看容質是否正常。

网友:
瞬間供電必須足夠 所以3#Yoyomay 要你檢查輸出電容
因為 灯管啟動 瞬間時 電流吃的比較兇
分兩個地方檢查(改裝) : 著重在瞬間供電
燈管測試器  電源輸入電容用LOW ESR ( 許多PI板 燈管電路 壞這顆電容 品質差些 立刻點燈失敗   )
或是 供電變壓器輸出電容最後輸出端這顆用LOW ESR
( 其他著重在瞬間供電改裝地方: 線細/線長/插-接頭氧化  )

-  照片中供電變壓器輸出電容 似乎體積小些  看來容量得加大
-  不然把輸出端電感(熱縮套管包著)短路   它會抑制瞬間輸出電流

网友:
把最大顆的電容換掉 !!!

百分之 八十 可以修好這顆 Power !!!

网友:
我有這一顆外接變壓器 一開始電壓正常 但是 接上LCD就是不顯示..拆下外殼結果跟版大一樣 都是沒有爆電容...但是 燈號會一閃一閃...維修方法是...把最後面的輸出線路的兩顆電容都換掉..好像是1000/6.3V [或是1000/10V]換下來之後 就OK了....繼續使用中  維恩的變壓器 是最好處裡的...修了3顆...都是 DECAVIEW牌的液晶顯示器[[如果可以的話 換下那顆大的100U/400V的 會更好]]

楼主:
輸出端的電容(1000µf 16v*2,680µf 16v*1),大電容*1拆下來測量,電容值都正常,想要全部換掉,卻找不到跟原來
680µF 16V 一樣尺寸的電容,原本的尺寸是直徑6mm/高度20mm,因為尺寸大一點點就裝不進這個盒子了,高度20mm
也是極限了。看來只好試試 jean大說的百分之八十了(換大電容)。

楼主:
忘了報告這顆電源供應器修復的結果,換了大大小小的電容後,已經可以啟動燈管測試器了,
不過花的時間比較長(就是從上市電到電源供應器上面的POWER LED燈全亮的時間比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