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大同 V32FLBO~再開機無訊號請教

楼主(2011-10-02):
此機為

正常時,開機訊號源直接為"TV",選單設定值如下

關機後呈現待機狀態,再開機呈現故障
訊號源跑到"PC"無訊號,且切換到"TV"也是無訊號
選單打開,設定值皆為000

下圖為主機板
下圖為訊號版,不論正常或故障...穩壓7809皆有8.94V的電壓

最後,只要電源拔除,等待10餘秒,再插電開機就正常了......

曾經對它做過的維修
1.電源版5V的電容凸起,更換之
2.不定時關機,經查POWER按鍵短路,按鍵全部更換正常
3.A/D與訊號版的連結針腳補焊

接下來....不知道怎麼修了...懇請提供思路

网友:
ta8851切 換 ic示波器檢查一下

网友:
猜測試MCU與周邊相關元件有問題.或是FW出錯.試試看恢復出場預設值有沒有效..

网友:
ta8851切 換 ic示波器檢查一下
如有悍油清理一下或補焊 可能就可以開機喔

网友:
先檢查他的5V 12V 24V有無出現吧 有無穩定吧
不確定大同的是不是全部都是電壓啟動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