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問題]GV-NX85T256HP有時會雪花

楼主(2011-10-02):
這塊顯卡平常待機時,溫度約在61-62左右
跑個Furmark 30分,升到8-90度,原廠風扇真的很爛超爛,轉速調到100%還是很弱
升到高溫後常常螢幕就整個消失了,沒有訊號
關機後等幾分鐘冷卻再開機,就出現雪花了,
整塊卡拔下來,用電風扇吹十幾分,完全冷卻後
再插上去開機,又整個正常....

正常時跑mats8,整個正常

出現雪花時FBA[31:0] 出現寫入錯誤

正常時跑memtestCL & memtestG80就有錯誤產生,真不知道mats到底準不準

-------------------------------------------------------------
| MemtestCL v1.00 |
| Usage: memtestCL [flags] [MB GPU RAM to test] [# iters] |
| Defaults: GPU 0, 128MB RAM, 50 test iterations |
| Amount of tested RAM will be rounded up to nearest 2MB |
-------------------------------------------------------------

Available flags:
--platform N ,-p N : run test on the Nth (from 0) OpenCL platform
--gpu N ,-g N : run test on the Nth (from 0) OpenCL device
on selected platform
--license ,-l : show license terms for this build
--forcecomm, -f : DO send test results to Stanford (don't prompt)
--bancomm, -b : DO NOT send test results to Stanford (don't prompt)
--ramclock X , -r X : Specify RAM clock speed (for returned results) as X MHz
--coreclock X , -c X : Specify core/ROP clock speed (for returned results) as X MHz

Available OpenCL platforms:
0: NVIDIA CUDA (SELECTED)
Available OpenCL devices on selected platform:
0: GeForce 8500 GT (SELECTED)

Running 50 iterations of tests over 128 MB of memory on device 0: GeForce 8500 GT

Running memory bandwidth test over 20 iterations of 64 MB transfers...
Estimated bandwidth 7463.56 MB/s

Test iteration 1 on 128 MiB of memory on device 0 (GeForce 8500 GT): 0 errors so far
Moving Inversions (ones and zeros): 0 errors (187 ms)
Moving Inversions (random): 0 errors (188 ms)
Memtest86 Walking 8-bit: 0 errors (1497 ms)
True Walking zeros (8-bit): 0 errors (749 ms)
True Walking ones (8-bit): 0 errors (749 ms)
Memtest86 Walking zeros (32-bit): 0 errors (2995 ms)
Memtest86 Walking ones (32-bit): 0 errors (2995 ms)
Random blocks: 0 errors (1123 ms)
Memtest86 Modulo-20: 281 errors (13136 ms)
Logic (one iteration): 0 errors (234 ms)
Logic (4 iterations): 0 errors (655 ms)
Logic (local memory, one iteration): 0 errors (562 ms)
Logic (local memory, 4 iterations): 0 errors (1965 ms)

Test iteration 49 on 128 MiB of memory on device 0 (GeForce 8500 GT): 31488 errors so far
Moving Inversions (ones and zeros): 0 errors (187 ms)
Moving Inversions (random): 0 errors (188 ms)
Memtest86 Walking 8-bit: 0 errors (1497 ms)
True Walking zeros (8-bit): 0 errors (749 ms)
True Walking ones (8-bit): 0 errors (749 ms)
Memtest86 Walking zeros (32-bit): 0 errors (2995 ms)
Memtest86 Walking ones (32-bit): 0 errors (2995 ms)
Random blocks: 0 errors (1123 ms)
Memtest86 Modulo-20: 667 errors (13182 ms)
Logic (one iteration): 0 errors (234 ms)
Logic (4 iterations): 0 errors (656 ms)
Logic (local memory, one iteration): 0 errors (561 ms)
Logic (local memory, 4 iterations): 0 errors (1966 ms)

Test iteration 50 on 128 MiB of memory on device 0 (GeForce 8500 GT): 32155 errors so far
Moving Inversions (ones and zeros): 0 errors (187 ms)
Moving Inversions (random): 0 errors (187 ms)
Memtest86 Walking 8-bit: 0 errors (1498 ms)
True Walking zeros (8-bit): 0 errors (749 ms)
True Walking ones (8-bit): 0 errors (749 ms)
Memtest86 Walking zeros (32-bit): 0 errors (2995 ms)
Memtest86 Walking ones (32-bit): 0 errors (2995 ms)
Random blocks: 0 errors (1123 ms)
Memtest86 Modulo-20: 501 errors (13167 ms)
Logic (one iteration): 0 errors (234 ms)
Logic (4 iterations): 0 errors (655 ms)
Logic (local memory, one iteration): 0 errors (561 ms)
Logic (local memory, 4 iterations): 0 errors (1966 ms)

Test summary:
-----------------------------------------
50 iterations over 128 MiB of memory on device GeForce 8500 GT
Moving inversions (ones and zeros):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Memtest86 walking 8-bit: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True walking zeros (8-bit):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True walking ones (8-bit):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Moving inversions (random):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True walking zeros (32-bit):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True walking ones (32-bit):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Random blocks: 1 failed iterations
(2 total incorrect bits)
Memtest86 Modulo-20: 48 failed iterations
(32654 total incorrect bits)
Integer logic: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Integer logic (4 loops):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Integer logic (local memory):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Integer logic (4 loops, local memory): 0 failed iterations
(0 total incorrect bits)
Final error count: 48 test iterations with at least one error; 32656 errors total

-----------------------分隔線---------------------------------------------
-------------------------------------------------------------
| MemtestG80 v1.00 |
| Usage: memtestG80 [flags] [MB GPU RAM to test] [# iters] |
| Defaults: GPU 0, 128MB RAM, 50 test iterations |
| Amount of tested RAM will be rounded up to nearest 2MB |
-------------------------------------------------------------

Available flags:
--gpu N ,-g N : run test on the Nth (from 0) CUDA GPU
--license ,-l : show license terms for this build
--forcecomm, -f : DO send test results to Stanford (don't prompt)
--bancomm, -b : DO NOT send test results to Stanford (don't prompt)
--ramclock X , -r X: Specify RAM clock speed (for returned results) as X MHz
--coreclock X , -c X: Specify core/ROP clock speed (for returned results) as X MHz

Running 100 iterations of tests over 128 MB of GPU memory on card 0: GeForce 8500 GT

Running memory bandwidth test over 20 iterations of 64 MB transfers...
Estimated bandwidth 9660.38 MB/s

Test iteration 1 (GPU 0, 128 MiB): 0 errors so far
Moving Inversions (ones and zeros): 0 errors (156 ms)
Memtest86 Walking 8-bit: 0 errors (1248 ms)
True Walking zeros (8-bit): 0 errors (624 ms)
True Walking ones (8-bit): 0 errors (624 ms)
Moving Inversions (random): 0 errors (156 ms)
Memtest86 Walking zeros (32-bit): 0 errors (2496 ms)
Memtest86 Walking ones (32-bit): 0 errors (2496 ms)
Random blocks: 0 errors (983 ms)
Memtest86 Modulo-20: 40 errors (11232 ms)
Logic (one iteration): 0 errors (297 ms)
Logic (4 iterations): 0 errors (936 ms)
Logic (shared memory, one iteration): 0 errors (436 ms)
Logic (shared-memory, 4 iterations): 0 errors (1498 ms)

Test iteration 99 (GPU 0, 128 MiB): 34876 errors so far
Moving Inversions (ones and zeros): 4294967295 errors (0 ms)
Memtest86 Walking 8-bit: 4294967288 errors (16 ms)
True Walking zeros (8-bit): 4294967288 errors (0 ms)
True Walking ones (8-bit): 4294967288 errors (0 ms)
Moving Inversions (random): 4294967295 errors (0 ms)
Memtest86 Walking zeros (32-bit): 4294967264 errors (0 ms)
Memtest86 Walking ones (32-bit): 4294967264 errors (0 ms)
Random blocks: 4294967295 errors (0 ms)
Memtest86 Modulo-20: 4294967276 errors (0 ms)
Logic (one iteration): 4294967295 errors (0 ms)
Logic (4 iterations): 4294967295 errors (0 ms)
Logic (shared memory, one iteration): 4294967295 errors (0 ms)
Logic (shared-memory, 4 iterations): 4294967295 errors (0 ms)

Test iteration 100 (GPU 0, 128 MiB): 34761 errors so far
Moving Inversions (ones and zeros): 4294967295 errors (0 ms)
Memtest86 Walking 8-bit: 4294967288 errors (0 ms)
True Walking zeros (8-bit): 4294967288 errors (0 ms)
True Walking ones (8-bit): 4294967288 errors (0 ms)
Moving Inversions (random): 4294967295 errors (0 ms)
Memtest86 Walking zeros (32-bit): 4294967264 errors (0 ms)
Memtest86 Walking ones (32-bit): 4294967264 errors (0 ms)
Random blocks: 4294967295 errors (0 ms)
Memtest86 Modulo-20: 4294967276 errors (0 ms)
Logic (one iteration): 4294967295 errors (0 ms)
Logic (4 iterations): 4294967295 errors (0 ms)
Logic (shared memory, one iteration): 4294967295 errors (0 ms)
Logic (shared-memory, 4 iterations): 4294967295 errors (0 ms)

Final error count after 100 iterations over 128 MiB of GPU memory: 34646 errors

這到底是GPU還是DDR3的問題?

一般來說如果GPU掛了,重焊就能解決問題嗎?因為是寫入出錯,所以我猜是GPU的問題。

高雄有哪位大大有BGA台和熱風槍想試試看。

网友A:
GV-8500GT 此顯卡, 跑魔戒最高溫度到達100 度, 您的顯卡有雪花並不是GPU , 和 DDR3 的問題,
是溫度過高和供電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V-8500GT 此顯卡, 跑魔戒最高溫度到達100 度, 您的顯卡有雪花並不是GPU , 和 DDR3 的問題,
是溫度過高和供 ...

先感謝YSHQQ大的回復,
我現在就是再猶豫需不需要花錢去買一組好一點的散熱器和風扇,老實講這片殘值不到600,
好的散熱組1K起跳,有點本末倒置。
1.為何溫度61-62度時,memtestG80會有錯誤產生?
2.供電應該沒有問題,這一片用了三年,都沒有什麼狀況,PSU是ENERMAX 400AWT的
會出現問題是一開始整個螢幕進入省電模式整個全暗,
後來把散熱器拿掉發現原廠的橘色散熱膏已經固化,造成GPU跟散熱器根本沒有接觸,
後來動不動溫度就一直標高。

网友A:
原廠的橘色散熱膏已經固化,造成GPU跟散熱器根本沒有接觸,
後來動不動溫度就一直標高, 那問題就出在這ㄋ, 到長明街電子材料行
買一片散熱膏片, 讓GPU跟散熱器有接觸到,  看可否改善您的問題 ...

1.為何溫度61-62度時,memtestG80會有錯誤產生?
  ( 當GPU  溫度過高 , 未解除時 , 它就不會正常工作,
      您就用memtestG80 測試就會有錯誤產生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的橘色散熱膏已經固化,造成GPU跟散熱器根本沒有接觸,
後來動不動溫度就一直標高, 那問題就出在這ㄋ,  ...

YSHQQ大,
一開始我就有上Y-500了,
我現在已經用一台大的電風扇對著它吹,待機溫度約在52-55度
為何memtestG80一直會有錯誤??
尤其是memtest86的部份??

Test iteration 3 on 148 MiB of memory on device 0 (GeForce 8500 GT): 294 errors
so far
        Moving Inversions (ones and zeros): 0 errors (250 ms)
        Moving Inversions (random): 0 errors (234 ms)
        Memtest86 Walking 8-bit: 0 errors (1872 ms)
        True Walking zeros (8-bit): 0 errors (873 ms)
        True Walking ones (8-bit): 0 errors (874 ms)
        Memtest86 Walking zeros (32-bit): 0 errors (3510 ms)
        Memtest86 Walking ones (32-bit): 0 errors (3494 ms)
        Random blocks: 0 errors (1326 ms)
        Memtest86 Modulo-20: 1045 errors (15647 ms)
        Logic (one iteration): 0 errors (390 ms)
        Logic (4 iterations): 0 errors (1264 ms)
        Logic (local memory, one iteration): 0 errors (1061 ms)
        Logic (local memory, 4 iterations): 0 errors (3884 ms)

网友A:
vege 大, 您有讓它完全冷卻?

网友:
每一次測試, 都是相同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ge 大, 您有讓它完全冷卻?

我是在整個螢幕都正常的情況下,
溫度52-55度時跑的測試,
但是mats都過,唯有memtestG80不過,真是奇怪!
我測2-3次都一樣!

YSHQQ大,這樣算不算DDR3壞掉??
如果純粹是高溫,我會去買一組散熱,
如果DDR3有問題,那就不想再去花這個錢。

网友B:
memtestG80

1. DESCRIPTION

MemtestG80 is a program to test the memory and logic of NVIDIA CUDA-enabled
GPUs for erro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mtestG80

1. DESCRIPTION

wayne0936大,
memtestG80我知道好像是Folding@home用來把GPU當成超級電腦使用有關
詳細情況我也不太清楚
不過它確實是測試顯卡記憶體的軟體。
這樣算不算我的DDR3有問題?

楼主:
今天終於破圖,溫度在51-52度
MATS 測試如下

MATS8.EXE
MATS version 4.173.1.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            0
FBA[63:32]           0     16859776            0
FBC[31: 0]       56837     33620979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8 A58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Read    Error Count: 56837
Write   Error Count: 5048075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18           1           0           0
A58     4214944           0           0
A58     4214944           0           0
A58     4214944           0           0
A58     4214944           0           0
C08     8407968           0           0
C08     8362434       38427           0
C08     8407968           0           0
C08     8396312        8870           0
C09     4213664           0           0
C09     4190666       30697           0
C09     4213664           0           0
C09     4207127        7673           0
C10     8407968           0           0
C10     8362429       38436           0
C10     8407968           0           0
C10     8396320        8870           0
C11     4213664           0           0
C11     4190661       30706           0
C11     4213664           0           0
C11     4207135        7673           0
C12     8407968           0           0
C12     8362425       38440           0
C12     8407968           0           0
C12     8396306        8878           0
C13     4213664           0           0
C13     4190657       30710           0
C13     4213664           0           0
C13     4207121        7681           0
C14     8407968           0           0
C14     8362420       38449           0
C14     8407968           0           0
C14     8396314        8878           0
C15     4213664           0           0
C15     4190652       30719           0
C15     4213664           0           0
C15     4207129        7681           0

-----------------------*********************************-------------------------------

MATS.EXE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82560            0
FBA[63:32]           0     16777216            0
FBC[31: 0]       54276     33622386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8 A58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Read    Error Count: 54276
Write   Error Count: 5048216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18       20640           0           0
A18       20640           0           0
A18       20640           0           0
A18       20640           0           0
A58     4194304           0           0
A58     4194304           0           0
A58     4194304           0           0
A58     4194304           0           0
C08     8407968           0           0
C08     8363336       35092           0
C08     8407968           0           0
C08     8396809        9303           0
C09     4213664           0           0
C09     4191203       28059           0
C09     4213664           0           0
C09     4207837        8265           0
C10     8407968           0           0
C10     8363321       35107           0
C10     8407968           0           0
C10     8396813        9309           0
C11     4213664           0           0
C11     4191188       28074           0
C11     4213664           0           0
C11     4207841        8271           0
C12     8407968           0           0
C12     8363338       35088           0
C12     8407968           0           0
C12     8396809        9307           0
C13     4213664           0           0
C13     4191205       28055           0
C13     4213664           0           0
C13     4207837        8269           0
C14     8407968           0           0
C14     8363323       35103           0
C14     8407968           0           0
C14     8396813        9313           0
C15     4213664           0           0
C15     4191190       28070           0
C15     4213664           0           0
C15     4207841        8275           0

錯誤顯示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8 A58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這是相片中那一顆DDR出問題

5200/128M顯卡的顯存在MATS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U 空焊..

wayne0936 & carzy1kimo兩位大大,被你們說中了
剛剛做了一個小實驗,
我把散熱器拔掉,剩下GPU直接跟空氣接觸,
然後把卡插上,接著再把機殼整個180度轉過來
讓GPU在上,PCB在下,開機...讓他過熱,熱到看能不能把空焊的部分稍微
融一點繼續接觸,
接下來,關機;把散熱器裝回去,再開機....奇蹟出現,整個畫面又正常了
不過爬過站上的文,這樣是撐不了幾星期的,
看過大家土炮紅外線瓦斯爐當BGA台,現在只差熱風槍
不曉得熱風槍有沒有土炮的方式?
植珠用好一點的的電烙鐵行得通嗎?youtube上那個神人也是這樣用

网友B:
carzy1kimo 的帖子,有很多顯卡的維修文,我常常看、常回顧,現在我也在練土炮B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rzy1kimo 的帖子,有很多顯卡的維修文,我常常看、常回顧,現在我也在練土炮BGA~ ...

如果自己土炮失敗,
高雄要找哪位大大,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