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40吋(韓國面板)有聲無影請各位高手協助

楼主(2011-10-03):
開機只有聲音,畫面有亮(不是很亮)無畫面

网友:
應該是邏輯板(T-CON)保險絲壞掉(開路或是阻抗變大)機率比較大,換一顆試試看吧。

网友:
畫面有亮(不是很亮)無畫面  就是暗掉了
使用 手電筒去照 有畫面的話   你去看一下高壓板 上的 保險 是不是燒了  造成不能點燈 ?

量一下 回報一下

网友:
在下剛剛也修了一台,有聲無影背光亮
量測t-con保險絲正常,
面板供電正常,
拆下屏線,擦除些微氧化物再裝回故障依然
正要量t-con上各電壓,又插拔屏線一次居然正常了
原來是屏線接觸不良,參考看看

网友:
恭喜 完修

网友:
高壓故障 拆殼吧 就會知道故障原因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