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答案]太奇案了-- BIOS 檢測 SATA 硬盤 不同於 SATA 光盤 ??

楼主(2011-10-03):
舊母板是 2theMax, 5VKM3I. VIA P4M800ce + 8237R+
只有2個 SATA 插口. 一個接硬盤, 剩下的接光盤.

只要接上一SATA硬盤, BIOS 可測到的機會大跌. 無論是否同時接上光盤 或獨接硬盤.
獨接光盤, 任一接口都可以, 每次都可以.

首先說明一下, 基本的問題/可能性都 大概肯定了, 以下列出:
1. 電源有換過, 情況一樣.
2. 母板上 3V 鈕電正常. 也清除過 CMOS.
3. 不是SATA 接線問題, 我有好幾條, 也交換使用.
4. 是 BIOS 開機階段的問題, 不是甚麼安裝 XP 要按F6 上驅動的問題. 在正常檢測到 SATA硬盤的機會中, 已完整安裝了 XP, 只是在開機的階段要抓到硬盤好像是一個機會率的問題. 不解....
5. 進BIOS設定(搞)一下SATA相關的設定(當然一定要將SATA MODE從RAID 設為 IDE), 出來, 開始的1-3次可測SATA 硬盤的機會大一點. 嚴重不解??
6. 正方形 BIOS 記憶芯片插撥過, 排除接觸不良的可能性. 版本由 2005 年的刷到 2006年4月的. 暫找不到更加新的.

結論:
1 : 獨接SATA 光盤正常可測, 原因在哪? 有特殊分別?
2 : 因為是舊母板, BIOS 內 SATA 可設定的參數不多.
3 : 如果那次開機可測到硬盤, 一切可進 WINDOWS 正常使用.
4 : 母板哪裡的問題? 是穩定不穩定的問題, 是母板元件的問題. 晶振? 芯片? 貼片電容? 母板SATA插頭?(不會, 接光盤正常)

先感謝大家關注賜教. 我繼續不解.....

网友A:
我之前有一片類似問題的ASUS主板(型號忘了, 不過也是VIA芯片組, 775 CPU的)的狀況跟你的有點像.

只掛光驅的話, 完全沒問題, 進PE也正常,
只要一掛上硬碟, 雖然BIOS可認到, 亦可運行GHOST刻隆或手動安裝XP (這點跟你不同).
但只要裝到末段要重啟的話, HDD 100% BOOT不起... = =!
但用PE主的話, 卻又可以看到硬碟....

最後判斷是南橋內傷.......

网友B:
早期VIA晶片對SATA的相容性不是很好...
尤其是對Seagate牌的...

樓主把sata hdd後面的jump跳一下使用SATA1的模式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更新 BIOS 看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VIA晶片對SATA的相容性不是很好...
尤其是對Seagate牌的...

坦白說我是用 SSD,  SATA 60GB的. 開始的時候用原本的 SATA 120GB 傳統硬盤, 其實情況相同.
所以打後都是試 SSD, 沒有jumper.
其實開機可測到硬盤的時候, XP已完整安裝 正常使用. 但下次開機可測 SATA 硬盤以否, 看運氣.

回 oscar168,  BIOS 由2005年更新到2006, 整找不到更加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一片類似問題的ASUS主板(型號忘了, 不過也是VIA芯片組, 775 CPU的)的狀況跟你的有點像.

只掛光驅 ...

你這情況我的看法是 sata 的 windows DRIVER 問題. PE 內置了 SATA driver 給它.
重點還是 BIOS 階段要先抓到 SATA 硬盤.

网友C:
VIA 8237R南橋芯片內建的SATA介面我記得不是原生SATA,是採內建
IDE橋接SATA晶片構成的。請你注意....

SSD的SATA運作模式Jumper設定在哪個標準?
1.0?......2.0?
8237R僅支援SATA1.0規範,你必須將SSD設定為1.0模式運作....
由於不是原生SATA,因此對SATA介面光盤支援度會有問題,像我
主板內建的SATA介面晶片就無法支援光盤,可是別的晶片就可以支
援...

SATA排線別過度彎折,容易使其損壞...

网友:
我之前碰過的問題就是SATA1的機板晶片對SATA2的硬碟就是類似像這樣...
抓的到就OK..
有時重開就抓不到...
後來改SATA1模式的HDD就通通OK了..

有些HDD並沒有JUMP直接跳成SATA1傳輸模式..
要到原廠下載程式去改...
像是有些早期IBM(HITACHI)的還要使用DOS下去設定..

當然SATA線也有可能有問題...
樓主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A 8237R南橋芯片內建的SATA介面我記得不是原生SATA,是採內建
IDE橋接SATA晶片構成的。請你注意....

"將SSD設定為1.0模式運作", 我對這沒有門路, SSD 沒有 jumper 是大家知道的.
可指導一下嗎?

我的 SATA 光盤總是可以抓到, 無論是否接上硬盤.

网友:
拿SSD去裝via8237真是太浪費人家的東東了(SSD有壽命的耶)...
sata 光碟機這種低速的零件是沒有分速度的
不過hdd就有分sata1(1.5g) sata2(3g) sata3(6g)

因為樓主碰到的晶片和我的一樣...
看是要找個sata1的hdd來裝..

不然就升級主機板

pcdvd有討論過VIA 8237對sata2的bug(via自己也說有問題了)
http://forum.pcdvd.com.tw/showthread.php?t=555761

楼主:
找到答案.

都是VIA  VT8237R 的限制, 只到 Sata1 速度.
我用 SATA 傳統硬盤的時候不為意, 然後轉換 SSD.

我覺得有些 SATA 硬盤的自適應比較好, 自動減速到 SATA1.
我用傳統 SATA 硬盤跳 jumper 到 SATA1, 150Mbps 沒問題.
而 SSD 沒有跳帽, 而我的SSD 偶爾可測, 仍在鬱悶中...
Adata 的軟件下了, 還沒時間試. 有人有調 SATA1 的經驗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答案.

都是VIA  VT8237R 的限制, 只到 Sata1 速度.

你的問題無解!

SATA控制器只支援1.0標準,裝置卻是2.0的介面,基本上
傳統硬碟都可以靠jumper設定相容運作模式,SSD則沒有。
因為SSD使用的Flash控制橋接晶片本身就是針對問世當時
的標準2.0來設計......你除了升級電腦沒有路可以走了

透過SATA擴充卡?......爛招!
SATA傳輸速路高透過PCI介面都塞死了,等同自廢武功不如不用.....
除非換裝PCI-e 1x介面的擴充卡,問題是S478的主板哪來的這介面?

不然你聯絡SSD製造商看他們有何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