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換完燈管後白屏

楼主(2011-10-03):
各位大大好
我手有一台BENQ T22IWA
故障情況:電源燈恆亮,全黑無畫面
一開始換了電源板上的一顆電容。
開機測試,畫面亮了三秒又消失,發現燈管也壞了
拆換燈管後開機發現,無畫面但燈管有亮,淡紫色跳到白屏。
這是什麼情形啊@@

謝謝各位

网友:
你看一下 AD 到 面板 的線 有沒有裝好   白屏 有可能是線的問題  順便把線清一清

网友:
面板壓壞了,或是排線沒接好,參考看看

网友A:
白屏就是代表背光有亮,訊號沒有出來,可能的問題點是邏輯板,另外要看你的指示燈是亮綠色還是黃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屏就是代表背光有亮,訊號沒有出來,可能的問題點是邏輯板,另外要看你的指示燈是亮綠色還是黃色 ...

是綠燈,訊息有送過去
但開機時是有顏色(淡紅色)
閃一下變紫色後慢慢變白@@

网友:
把24C16換掉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綠燈,訊息有送過去
但開機時是有顏色(淡紅色)
閃一下變紫色後慢慢變白@@ ...

大大…您可以試一下…
…在不接燈管下,接電腦送訊號及上電後用強光照面板,看面板是否有影像
  無圖像或圖像不對…屏、屏線、AD板…查電壓是否都有並正確
  有影像…再查您的背光…燈管及高壓電路

网友:
先清潔屏線看看,再查一下AD到T-CON是否有電壓過去,若沒有應該是AD的問題,若有電壓應該就是你在換燈管的當下,有損壞到T-CON

网友:
白屏問題T-con電路那查一下吧!
獲許能得知問題!

网友:
LVDS線是否脫落or斷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