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歌林 KLT-320 有聲無影 + 開機後10幾分鐘後畫面變暗維修

楼主(2011-10-03):
型號:
狀況一:
開機有聲無影,燈管亮一下都沒有,拆開後先檢查電源(正常),ON/OFF訊號(正常),高壓沒出現,拿出電錶先檢查保險絲,第一個就抓到保險絲故障,再測量FET(並無短路現象),更換保險絲後畫面出來了,組裝熱機四小時無異狀---交機),原本不想發此帖,因為太簡單了所以沒有拍照,請見諒
狀況二:
第二天客戶打電話說,看了十幾分鐘後畫面變很暗(明明有熱機測試,哪ㄟ安內),心想燈管應該不會故障吧,算了拆開看看了,
開機後約二十分鐘真的畫面變得很暗,發現燈管還亮著而且也很亮(排除高壓板和燈管故障)
繼續往T-CON查,發現下圖標示電壓會越來越低,畫面也跟著變化拆下綠色框內電容更換,情形一樣
看電路結構NPN電晶體(T1A)及431AK是屬於穩壓,拆下T1A找一顆T04更換後,電壓還是會飄移很大,再拆下431AK用TL431代用,輸出電壓不會變化了,組裝起來,開機一整天畫面正常,已通知客戶來取---
謝謝收看、、、

网友A:
所以TL431故障了.....怎麼當時測試沒發生咧

网友B:
維修思路清晰細緻.很多人可能都還繞在高壓板打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TL431故障了.....怎麼當時測試沒發生咧

我也猜不出為何會這樣???
可能較倒楣吧、、、沒花太久時間及零件、還好啦,一年多少會碰到幾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維修思路清晰細緻.很多人可能都還繞在高壓板打轉.

有一點點分析能力應該不至於吧,初學者較可能發生,所以才發此帖給初學者一些概念、、、

网友:
維修思路清晰細緻.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
最後一張畫面圖..配合得真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點點分析能力應該不至於吧,初學者較可能發生,所以才發此帖給初學者一些概念、、、 ...

chlu 大,, 您真的太厲害ㄋ,  怎麼研判出問題就出在 T-CON ???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lu 大,, 您真的太厲害ㄋ,  怎麼研判出問題就出在 T-CON ???

YSHQQ 大您太客氣了、、、
碰過一般AD板熱機後有問題大部分是出線畫面慢慢有雪花或畫面顏色變化---機會較大,此機視畫面慢慢變暗所以直接先檢查T-CON,又剛好測到電壓有變化才抓出問題,並不是直接確定是T-CON故障,只能說經驗告訴我哪邊比較可能就先查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YSHQQ 大您太客氣了、、、
碰過一般AD板熱機後有問題大部分是出線畫面慢慢有雪花或畫面顏色變化---機 ...

ㄡㄡ,,,,,  是這樣ㄡ, 先謝謝您ㄋ .
在下又看ㄋㄧ次, 您的爬圖, T-CON 主板, 零件密密麻麻的, 您說是簡單的維修, 那鐵定您是高手ㄋ,,,,,,,,,,,,
怎講呢!!!   因為您沒有被旁邊的 t04 , 和 smd 電容, smd 電阻給誘導ㄋ,  直接找到線路 36V 進~~~~~~
20V~13V 出 , 那就是問題點ㄋ, ( 電壓不足) 所造成的暗屏 ,  所以您是高手 , 沒說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