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奇美遙控器維修

楼主(2011-10-03):
發現橘色那IC元件455E斷腳(不知道哪位大大可解釋此IC)??心裡暗爽一下...
把他補上!!可以用了~~可能家中有小孩!!摔來摔去....此IC斷腳....最後再補上熱熔膠!不讓你睡(晃)
謝謝各位

网友:
是震盪器喇

网友A:
要黏緊一點.不然以後斷點在根部就不好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黏緊一點.不然以後斷點在根部就不好焊了.

455KHz 的陶瓷振盪器,很容易因遙控器摔落地上,導致斷腳,所以經常被廠家以熱溶膠或矽膠黏在 PCB 上,臺北的源達有賣,15元一個,有點貴.

网友:
用電火布貼也可以,之前在維修遙控器都直接貼透明膠帶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棒,尤其是原廠的遙控器,感謝分享!

网友:
此型遙控器故障率甚高.網路上有許多網友抱怨!
小弟就曾經修過PCB線路斷裂及455震盪器故障之情形.
可見品管有待加強.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5KHz 的陶瓷振盪器,很容易因遙控器摔落地上,導致斷腳,所以經常被廠家以熱溶膠或矽膠黏在 PCB 上,臺北的 ...

可上網拍找一下...價格應該會便宜一半.
如果有逛過淘寶,大概就會發現,源X和今X 賺很大...雖說該賺還是要給人家賺,但能省則省.

楼主:
謝謝各位~~原來是振盪器!!!其實就是斷在根部!!實在有夠難黏,好險他外觀好像是塑膠,所以用落鐵把她稍微燙一下!!

网友:
看來版主也是烙鐵高手喔!長智慧了!

网友C:
這遙控器的外殼不太好拆,應該還是換個新的振盪器比較妥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遙控器的外殼不太好拆,應該還是換個新的振盪器比較妥當.

不知道他是什麼東西!!所以先以修復方式...

网友:
利用熱熔膠或矽利控加以固定
應是可行的方式!

网友D:
固定方式建議用 雙面泡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方式建議用 雙面泡棉

不錯!!有緩衝效果~~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