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線測試電路請教..

楼主(2011-10-03):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要測試排線.請問一下如果有多種規格ㄉ排線.要哪種電路才可測試短.開路??
10P~40P 謝謝!

网友:
初步構想:

1. A端用5個CD4051做輸出. (配合1個74HC138做解碼控制)
2. B端用5個CD4051做輸入. (配合1個74HC138做解碼控制)
3. A端送出信號Hi,B端讀入Hi就是代表正常,讀入Lo代表開路.
4. 除了單純的電壓Hi、Lo做輸出信號,你也可以在A端用40Hz信號去做輸出,B端讀入40Hz就是正常,不是40Hz就是不正常.

為何要用40Hz,假設檢查每條信號線花費1/40秒,檢查40條完,剛好1秒,當然你也可以用其它頻率的信號.

5. 40個LED以表示相對應的線是否正常,顯示信號的控制以5個74HC374加上一個74HC138做解碼.

74HC138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HC_HCT138_CNV_2.pdf

CD4051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120/109150_DS.pdf

74HC374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HC_HCT374_CNV_2.pdf

楼主:
我前端有用555送約1.37Kㄉ方波.只是後端不知怎用CD4051去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端有用555送約1.37Kㄉ方波.只是後端不知怎用CD4051去接..

CD4051的 Page 4 真值表.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120/109150_DS.pdf

楼主:
那如果今天是短路的話..4051怎做判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今天是短路的話..4051怎做判別?

假設A端送Hi(或Clock)到P.1,B端的P.1收到Hi(或Clock),P.2~P40都是Lo,那就是正常.

如果P.2~40的任一腳有Hi(或Clock),那就代表有短路了.
也就是在同一時間,A端只送出一腳的信號,所以B端只有一支腳有信號,若其它腳有信號,代表有短路了,短路時在相對的LED,以Flash做指示,LED亮代表OK.

所以若以頻率來算,40Hz顯然不夠,40Hz x 40 = 1.6Khz,也就是說至少要1.6Khz以上的頻率,才可以在A端每送出一支腳的信號,在B端包含每一支腳都測.

楼主:
大大可否有相關電路圖提供..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可否有相關電路圖提供..感恩!

我畫了3張圖,你先研究看看.

楼主:
所以大大是利用8051做訊號輸出..代替555..

楼主:
小弟沒用軟體...如果是用純硬體方式做該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A:
排線測試器以純硬體可能不太好做,若是用單晶片配合軟體就方便多了。

主要問題是在於開路、短路的判斷,若是配合40顆LED以人工判斷根本不可行....太累了!
以硬體來做,PIN TO PIN導通、開路是比較好克服,但跟其他PIN是否短路則很麻煩,
硬體電路會一大堆.......

比較嚴密的測試除了相對PIN必須導通之外,每PIN跟其他PIN不能導通,這用單晶片就很容易
做到,發送端每次只在1根PIN發出訊號(EX:1),接收端則要40PIN都讀進去判斷,只能相對PIN
有訊號,其他PIN不能有,這樣逐PIN輸出再讀回40PIN判斷,能通過測試應該就沒問題了。

以一般8051系列單晶片,做這40次輸出、判斷,大概花不了1mS!在按下START的同時應該就已測好了。

由於從事自動化行業,生產控制器會遇到排線測試問題,自己做過所以有些了解,更複雜一點還可以
做成ICT樣式,也就是從一條線組(非1對1)當樣品讀入配線狀態,以此為標準來測試待測線組,這種需
求純硬體更是做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線測試器以純硬體可能不太好做,若是用單晶片配合軟體就方便多了。

主要問題是在於開路、短路的判斷,若 ...

感謝大大提醒.但是小弟對單晶片實在沒辦法..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醒.但是小弟對單晶片實在沒辦法..感謝!

以純硬體要做每根PIN跟其他39PIN開路測試.....這電路規模不小喔!

网友:
目前所需用8051的功能,就是最簡單的輸出輸入和比較功能,並不複雜,零件取得容易,燒錄也容易.

硬體與軟體範例.
http://elearning.stut.edu.tw/mechelec/ch1.htm

軟體指令的用法說明.
http://elearning.stut.edu.tw/control/Micro/chap4/0.htm

如何自製8051燒錄器,網路上有很多,在google打"8051 ISP燒錄器"就可以找到許多了.

若是完全以硬體來做,當然會增加許多的零件,搞的像以前的APPLE II.

若是降低功能的話,是可以較易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