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5GD1-VM 主機版不上電?

楼主(2011-10-03):
原因:

按POWER SW 無法開啟,主機板上的LED電源燈有燈,在本站查了相關的不上電資料,使用三用電錶量主機板發現+3.3V橙色線對接地黑線有短路現像,接下來該如何查起,往南橋上方查MOS那顆其中上方那一支腳短路應該算正常,下方那支腳量出0.28阻值電錶有嗶聲,算短路嗎?若要拆MOS下來量的話該如何拆,我沒有熱風槍,只有鉻鐵可用,.......見圖

正面

背面

量出短路點

网友:
用單支鉻鐵也可拆出來的, 不過要W數大一點的.... (我自己就是用銘鐵拆MOSFET的)....

网友A:
以圖片來看我有看到 4 孔 12 V 那好像燒黑 , 是否 12 V 也短路..那就不好玩了 , 有可能燒很多零件..
先重 12 V 那修起吧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B:
個人看法.....

既然知道+3.3V對地點阻有短路現象,你就朝使用+3.3V的電路去找,看是
哪顆晶片或者是哪個元件故障......

你圖片太小看不清楚,用語請精確一點,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的,好就是好
壞就是壞,元件腳位直接描述,別用"上面那支左邊那支"....有好的問題才有
好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圖片來看我有看到 4 孔 12 V 那好像燒黑 , 是否 12 V 也短路..那就不好玩了 , 有可能燒很多零件..
先重 1 ...

還沒壞時就燒黑了,是因為power的插pin太鬆的關係產生接觸不良火花的關係,測量時沒短路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看法.....

既然知道+3.3V對地點阻有短路現象,你就朝使用+3.3V的電路去找,看是

謝謝,以後會改進,用手機拍的真是抱歉哩,目前沒相機可用,我朝+3.3v電路去查查看.

网友:
我的主機板是 P5KPL-C/1600
同樣不上電 電源測過是好的
請問您如何修復他的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