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大大們~PI版的排線拆解法?

楼主(2011-10-03):
請問~ 在拆解LCD裡面的 排線時~ 有沒有比較好拆的方法與工具?

(目前都是拿大、小隻的尖嘴鉗拔)

缺點都是 外型都有被我破壞到Orz...

有些則是~不管怎麼拔 還是拔不起來Orz(尖嘴鉗沒辦法夾到的地方)

特此來跟前輩們討教~怎麼樣才能拔的好~拔的漂亮~拔的不會整手都是傷Orz...

目前對象:Fujimaru 22吋LCD (開機聽到有搭一聲由橘~>藍色 閃一秒~>橘)

已經看到應該是P版至少有4~5顆電容掛掉~另外一片 卡在排線拔不起來...

网友:
溫柔一點  手出力 夾子 輔助   慢慢拔起來   尖嘴鉗 有時候出太大力 會 破壞到

楼主:
@@請教chaimarvin大大~

用什麼類型的夾子? 我直接用手 結果就是 破皮=_=.... 用尖嘴鉗 就傷到排線的外觀

(曾經硬拔導致排線外掉QQ)

网友:
這事情講究天份的....尤其對連電腦維修都沒摸過的人來說更是困難

网友:
排線要用工具拔喔

楼主:
a471大大~ 後天的努力可以補足天份的嘛XD

zf5881大大~ 請教您是什麼工具? 可以PO上來分享一下嗎^^?

网友:
一般LCD的排線接頭都很小,所以要很小心拆卸.

1. 若是在看得到的地方:

   a) 試試看是否可以用大的美工刀先推出一點點,再以一字起子沿著接頭,一點一點慢慢推出.
   b) 若要以尖嘴鉗去夾時,首先要在排線上稍為包覆布或廚房紙巾做保護.
   c) 若是沒有較好的"一"字型的工具,可以買一字起子,再想辦法將"一"字部份磨得更細一些,以利插入空隙.

   d) 買一付精密螺絲起子組,裡面就有細小的"一"字起子,很方便由接頭接近兩邊的插入推出一些位置,再以b)的方式去夾出.

http://www.gomy.com.tw/showgoods ... d=78442&adult=1

   e) 有時候可以直接用大的一字起子,直接沿著排線接頭,一點一點的推,再以b)的方式去夾出.

你要找出適合你自己的方式.

2. 若是在看不到的地方:

   若要以尖嘴鉗去夾時,首先要在排線上稍為包覆布或廚房紙巾做保護.

网友:
我看過韓牌的,排線有小卡扣,要把底部稍為頂開。
拍個照片上來,會的人會教你。
大部份還是硬拔的。

网友:
我都用鑷子
平頭的 尖的都可
平頭可伸去將小卡榫扳開
尖的用在較小的卡榫

楼主:
謝謝 多位前輩的意見^^~ 下次有機會 我會試試看的~

如果不行再拍照上來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