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數位電錶撥錯檔電阻燒毀[已解決]

楼主(2011-10-03):
朋友的數位電錶在量110交流的時候 因撥錯檔而產生火花

拆開的時候發現一顆電阻已經燒毀保險絲也燒斷了

測試了一下有些檔還可以用 有些檔則怪怪的

由於電阻已經燒黑沒辦法辨識了 不知哪位大大剛好有同樣的電錶

是否可以幫我看一下它的阻值 感恩~~

楼主:
原來是精密電阻 要來去查一下資料 已經忘了怎麼算了
感謝h大~

网友:
這個屌...直接亮圖一槍打死

网友:
噗...亮圖旁邊還在念”南無阿彌陀佛”...殺人不見血...
我記得論譠上有計算電阻的小工具,很好用的~

网友A:
電表這種東西,維修上常常用到,某些檔怪怪的,基本型並不貴,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還是換過新的吧!

网友B:
100歐姆0.25%
站上有大大提供一些算電阻小程式.爬一下可獲得很多喔~~~
幫你找到了下面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8%A8%88%E7%AE%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表這種東西,維修上常常用到,某些檔怪怪的,基本型並不貴,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還是換過新的吧! ...

這台是朋友的 我還是習慣用指針式的電錶 數位的用不習慣
本來是想說搞不好換個電阻就ok了 畢竟來到這邊所學到的不就是維修的精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歐姆0.25%
站上有大大提供一些算電阻小程式.爬一下可獲得很多喔~~~
幫你找到了下面這篇

嗯~ 這程式真的滿方便的
不過還是要把它學起來 才能終生受用
去查了一下資料才發現 原來色碼電阻還有六環的

网友:
黑棕紅橙黃綠藍紫灰白    誤差 金 5% 銀 10%
0 1 2 3  4 5 6 7 8  9

一般電阻 4環                              精密電阻 5環
1 十位                                       1 百位
2 個位                                       2 十位
3  10 倍率                                  3 個位
4  誤差                                       4 10 倍率
                                                5  誤差
棕黑黑黑藍   ----->100 * (10 0)  (1)  =100
棕黑黑棕藍   ----->100 *(10 1)  (10)  =1000

网友(2011-12-13):
好巧 竟然有人的電表與問題電表同型號 ....................... 妙

网友C(2012-01-14):
請問各位前輩...
我的數位電表現在一切到各檔位就出現-1999
之後字幕就慢慢消失不見....這還有的救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各位前輩...
我的數位電表現在一切到個檔位就出現-1999
之後字幕就慢慢消失不見....這還有的救嗎??

接合螺絲重新鎖過,若螢幕是用接觸式的 漫漫調整位置試試看!~

网友:
剛剛試過了,沒有反應...
有慢慢轉到交流或直流兩個檔位時,有聽見蜂鳴器稍微沙沙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