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電視機鎖住了

楼主(2011-10-03):
請問各位先進
小弟家的聲寶電視,型號是SC-21FB20
日前不知道按到哪個鍵,現在的情形是
電視不能開機,不論是使用遙控器或是
按電視上的按鍵都沒用就是沒有畫面
請問先進們有沒有解決的方法,謝謝

网友:
會不會是按鍵短路了?

网友:
看主電源有沒有按到,看待機的燈有沒有亮。

网友:
就是不開機,應與遙控器按到什麼鍵無關。
不會有遙控器的設計按到什麼之後就不開機的....

网友:
這不是鎖住,這是必須找人維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