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壞掉的電容

楼主(2011-10-04):
標示 5.5v 0.047F
還有正負極
其它的字,對我來說意義不明

Q1 種類:這個應該是電容沒錯,但…是什麼種類的電容?
Q2 容量:0.047F = 1000'000 * 0.047 ㎌ = 47000㎌ = 47mF,這麼小一顆,容量這麼大,有沒有搞啊錯 =口=
Q3 實測:用電容表量出來大概只有 110pF 左右,但還會繼續慢慢上升,我再放久一點觀察最高多少,編輯文章的這段時間 117pF
Q4 購買:這個是特殊的品種嗎?一般的電料行有得買嗎?
Q5 代替:這可能要看圖才能討論,請待一些時間,我再拍照

以上!感謝各位 m(_._)m

网友:
很像這個:Super Capacitor 5.5V 0.1F

Google 一下 Super Capacitor 或 ultra Capacitor 試手氣。:)

楼主:
東拆西拆總是會開眼界

長知識了 m(_._)m

同時,我的電容表最大只到 20mF
如果買顆新的…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壞,裝上去就是了 = =+

网友A:
樓主這電容是用在那裡的...??

記得以前在老式的Ericsson電話上有看到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電容是用在那裡的...??

記得以前在老式的Ericsson電話上有看到過....  ...

這個是在音響設備裡面挖出來的
正在修一台多功能擴大機
有 FM AM 多入影音輸入輸出

請教,這個是電解電容嗎?
待回去買一顆回來試試看…

屁股

內部概照

前面的背照,可以看到寫 + - 的地方就是我拆電容的位置

前面板的正照

其它黑掉的地方,變壓後的電源來到這附近來
裡面有一條 JP 燒斷了,從 2.0mm 的電線剪一小段來頂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是在音響設備裡面挖出來的
正在修一台多功能擴大機
有 FM AM 多入影音輸入輸出

老不是普通的電解電容, 就像樓上的大大說, 是超級電容...

這電容多配合CMOS記憶電路以代替鈕型電池或充電池使用, 用以斷電保持記憶.
我看它有可能是用來記錄AM/FM電台儲存用的.

若實在買不到, 可割斷對此電容充電的回路, 用普通的鈕型電池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不是普通的電解電容, 就像樓上的大大說, 是超級電容...

這電容多配合CMOS記憶電路以代替鈕型電池或充 ...

原來是這樣,那我購買『鈕扣外型』的也可以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那我購買『鈕扣外型』的也可以囉?

恩, 不過切記要用3V (鈕型水銀電池) - 3.6V (鋰一次性電池), 1.5V的應該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不過切記要用3V (鈕型水銀電池) - 3.6V (鋰一次性電池), 1.5V的應該不成.

我說錯問題了

1.
請教,如果我購買『鈕扣外型的金電容』,代替『方型的金電容』,這樣子可以嗎?
因為我不知道方型的與鈕扣型的,會不會有『材質不一樣』的情形

2.
這台機器的狀況是『不開機』,而這顆『電池』沒電的話,應該不至於影響開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說錯問題了

1.

恩, 當然可以用鈕扣型的金電容.... (對不起偶會錯意了喔)...

這電容沒電應該不會導致不開機, 應該只會把存台的記錯或設置全洗了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當然可以用鈕扣型的金電容.... (對不起偶會錯意了喔)...

這電容沒電應該不會導致不開機, 應該只會把 ...

看來有待繼續查察

您說的切斷充電電路,讓我學到了一課,收下這個方法 m(_._)m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有待繼續查察

您說的切斷充電電路,讓我學到了一課,收下這個方法 m(_._)m ...

呵呵, 版大你客氣了....

對於沒有充足配件, 或是配不到 又或是不合成本效莽時, 就要動腦筋把問題解決喔, 由其是像我這種
業餘級的人, 那來這麼多配件啊... 只能想法子了... 所謂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嘛,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