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台南市那邊可以買到AGP插槽零件 [已解決]

楼主(2011-10-04):
如題!
今天去電子街買不到這東東!
煩請各位大大協助告知~Tks!! ^^

10/08 今日去北門商場e01往2F樓梯旁的商店買到!
感謝各位幫忙! ^^

网友A:
南一電子應該會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一電子應該會有吧!

有問過,沒有...@@

网友B:
請問您是想換的零件是[AGP插槽]嗎?

- 有把握[AGP插槽] 拆的下來嗎?
- 拆下後  PCB上的孔內殘錫 有把握全清理的乾淨嗎?
    沒把所有孔內殘錫清理的乾淨   新的 AGP插槽   是插不進去孔內

网友C:
換插槽算是苦差事...
拆下來算是超級麻煩....
焊上去應該算還容易...

這種零件市面上很少買..
看看有沒有朋友在主機板工廠的比較容易...
是裡面的針腳歪了斷了嗎?還是接觸不良?
不然這種東西故障率蠻低的...

不然找大一點的錫爐..拆廢板上的agp還比較快...(還不算長啦..)

网友C:
如果量很多的話可以看看電子情報...
以前在主機板工廠採購都看這本...
電子情報網站
9月份電子檔下載:
http://www.pc-mall.com.tw/data92/38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是想換的零件是[AGP插槽]嗎?

- 有把握[AGP插槽] 拆的下來嗎?

AGP插槽的故障零件我已拆除(直接用斜口鉗剪除)
PCB板內的殘錫也皆清除乾淨
現,買不到該零件
SIMON...有門路提供嗎?有門路煩請幫忙,我只需一支
Tks!!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插槽算是苦差事...
拆下來算是超級麻煩....
焊上去應該算還容易...

會想拆換這零件係因有一隻Pin備壓在槽內,使用多種方式無法讓其歸位,再加上此Pin跟顯示卡的金手指無接觸,主機板會卡在這位置無法完成開機
沒有錫爐可用,只好土法先破壞再建設
謝謝回應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網路上買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21006762#auc

當初就是在網路找不到,才來這請求支援,感謝提供!! ^^
詢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量很多的話可以看看電子情報...
以前在主機板工廠採購都看這本...
電子情報網站

這份雜誌還活著ㄟ~ ^^
感謝提供....

网友:
為了一個針腳換整個座...
為何不試看看只換隻腳看看...

找片廢板加熱焊一根腳下來試看看...至少比整個槽換還容易...
不過手路可能要小心點...
(一般上頭的針會頂住槽上緣..反正拆開了就分解一下咩)

AGP的機板已經都淘汰不值錢了...
這樣做會不會有點大失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是想換的零件是[AGP插槽]嗎?

- 有把握[AGP插槽] 拆的下來嗎?

SIMON~請問你有門路可取得此零件嗎?詢問的網路賣家不單賣此物品!
煩請告知,Tks!! ^^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MON~請問你有門路可取得此零件嗎?詢問的網路賣家不單賣此物品!
煩請告知,Tks!! ^^ ...

沒有 SORRY~
以前~2000年時~有作過取殺肉板來用  但是遇到我前面提到的問題
沒辦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 SORRY~
以前~2000年時~有作過取殺肉板來用  但是遇到我前面提到的問題
沒辦法解決   ...

瞭解~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瞭解~謝謝~^^

不敢的話 晚上我VGA拆一個賣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敢的話 晚上我VGA拆一個賣你

我不趕著拿,賣價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敢的話 晚上我VGA拆一個賣你

阿國大.拍賣區在等您.快回來吧!

這個是我朋友.算便宜點囉.

网友G:
這一個嗎?整片拿去
費用:青茶一杯,啊~偶開玩笑的啦,免啦

网友H:
買到了嗎? 成本50+運費35 還沒買到我寄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國大.拍賣區在等您.快回來吧!

這個是我朋友.算便宜點囉.

g大~~感謝幫我宣傳~Tks!! ㄏㄏ
我買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買到了嗎? 成本50+運費35 還沒買到我寄給您

我有買到了~感謝幫忙!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一個嗎?整片拿去
費用:青茶一杯,啊~偶開玩笑的啦,免啦

rex大~~謝謝~
我有買到了~感謝幫忙! ^^

网友:
引用 楼主:
rex大~~謝謝~
我有買到了~感謝幫忙! ^^

^^~有買到就好了 想說拆下來自己買飲料過來請我家女王就好了~~_
啊哈 現在小弟我搬家到南台街3巷2號喔 整理好 有多的時間再來稿拍賣ㄅ~_~